请教zwOpenFile以及zwCreateFile的问题

楼主: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在zwOpenFile中,打开一个文件夹:\??\c:\1\2,其中1和2都是文件夹,如果我传递了FILE_DIRECTORY_FILE | FILE_OPEN_FOR_BACKUP_INTENT 作为ZwOpenFile最后的一个参数OpenOptions,则实际上打开的是\??\c:\1文件夹,如果OpenOptions参数没有FILE_OPEN_FOR_BACKUP_INTENT 标志,但是有FILE_DIRECTORY_FILE 标志,打开的却是\??\c:\1\2文件夹。
请问:FILE_DIRECTORY_FILE参数的作用是什么?表示要打开一个文件夹吗?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很莫名,应该讲的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很莫名,应该讲的详细点。

我其实要问的是。FILE_DIRECTORY_FILE这个参数具体作用是什么?

网友:
FILE_OPEN_FOR_BACKUP_INTENT指定用于备份,FILE_DIRECTORY_FILE表示打开或创建一个目录

网友B:
FILE_DIRECTORY_FILE表示要打开的是目录。
FILE_OPEN_FOR_BACKUP_INTENT是用户态使用的,驱动程序不要用这个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B:
FILE_DIRECTORY_FILE表示要打开的是目录。
FILE_OPEN_FOR_BACKUP_INTENT是用户态使用的,驱动程序不要用这个标志。

LZ正解,最好别用用户态的标志,否则出问题,很难找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ILE_DIRECTORY_FILE表示要打开的是目录。
FILE_OPEN_FOR_BACKUP_INTENT是用户态使用的,驱动程序不要用这个标志。

我观察了系统的调用,有时候明明是打开一个文件夹,他却没有指定FILE_DIRECTORY_FILE这个表示,即时说把文件夹作为文件打开的意思吗?

网友:
只为每天10分

网友:
有人知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观察了系统的调用,有时候明明是打开一个文件夹,他却没有指定FILE_DIRECTORY_FILE这个表示,即时说把文件夹作为文件打开的意思吗?

我记得文件夹是不能作为文件打开的,你看看这类调用是不是失败了。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现在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