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 关于USBXpress的问题(下载后USBXpress就弹出,为什么呢)

楼主:
我用C8051F340做设计,用到了USB和PC机的通信。之前使用都还算正常,不过不知道是重装系统的原因还是什么,现在出现了下面这样的问题:

我使用Silicon Laboratories IDE这个软件进行调试,一开始的时候,在电脑属性的设备管理器的“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那一项可以看到“USBXpress”。但是当我在IDE软件下进行完“下载”操作后,这个“USBXpress”就被弹出来了。这样就没办法用IDE和上位机的软件同时调试了……

学习时间还不长,请前辈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见过
建议先试试用范例程序,下载之后是否也是这种状况,来判断是硬件问题还是程序编写问题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程序运行到USB_Clock_Start();函数中就挑不出来了。
但是这个程序是单片机配的程序……不知道怎么进入的死循环呢

网友A:
是自己编写的程序出问题,跳不出来?
还是范例程序出问题跳不出来?

PS:仅仅是自己的程序出问题的话。注意一下Project->Tool Chain Integration里的linker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刚刚看了一下,范例程序,如果USB_Clock_Start()过不去的话,很有可能是link的设置有问题,这里用到了USB_F34X.LIB,结合你重装了系统的原因,很有可能是重装了系统之后,C盘中的USB_F34X.LIB被清掉了。重新安装USNXPRESS,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LINK设置在Project->Target Build Configuration的Customize中的Files to link里,这里应该有个USB_F34X.LIB在Files to be linked框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自己编写的程序出问题,跳不出来?
还是范例程序出问题跳不出来?

PS:仅仅是自己的程序出问题的话。注意一下Project->Tool Chain Integration里的linker设置是否正确

昨天 对照范例的设置和自己的程序看了半天,找到了这个问题。
错一次,就多学一点,谢谢C_Rabbit!

网友:
楼主你好,请教你个问题,Silicon Laboratories IDE这个软件可以调试带USBXpress这个软件包的程序吗??用keil也可以调试吗??我在网上查资料上说好像两个都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