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在linux内核空间用vmalloc最大能分配多少内存?

楼主(2009-07-28):
在linux内核空间用vmalloc最大能分配多少内存?
请问:
linux在内核空间用vmalloc最大能分配多少内存?
在用户控件用malloc最大能分配多少内存?
分配的最大值在内核中可以修改吗?怎么修改?
我用的ARM2440,内存128M,linux内核是2.6.13
谢谢!
linux
内存
用户
最大值
linux

网友A:
知道怎么弄了
cat /proc/meminfo
其中有一个MemTotal和MemFree
MemTotal表示所有内存, MemFree表示可分配内存

网友B:
在linux device driver 2 第七章找到了答案,分配连续存储区可使用vmalloc/vfree,函数对分配多少内存没有限制,但是,一般不会分配超过物理内存大小的空间。
ioremap同样可以分配连续的大内存,但是,这个函数分配的内存不能直接访问,必须使用readb等io函数进行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