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能重复定义吗?

楼主:
在mcu中,我想在一个c文件中用同样的宏,却在每个函数中实现不同的功能。。
  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办法实现呀。。

例:#define setSDA  P1|=(1<<5);

我在 readrtc1()中想用到的是setSDA 代表  P1|=(1<<5);
而想在read24c16()中用到的setSDA 代表  P2|=(1<<3);

能这样实现吗???????????
   有没有其他办法呢??感谢了

网友:
为何要这样干,这种习惯不好,最后搞得你自己都头晕
#define 的作用域都是整个工程的

网友:
可以讲每个都定义一下:
#define SETSDAP1 P1|=(1<<5)
#define SETSDAP2 P2|=(1<<3)
这样会很多。

也可以用带参数的宏定义:
#define SETSDA(p,n) p|=(1<
SETSDA(P1,5); // P1|=(1<<5);
SETSDA(P2,3); // P2|=(1<<3);

网友:
可以在每个函数实现前先加:
然后在定义宏

网友:
感觉2L的好一些
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而已

网友:
可以,但最好不要这样干。你会因为名称乱套的

网友:
你可以#ifdef #undef #define 啊

网友:
会死人的。
能干也别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