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界面设计的选择

楼主(2009-02-20):
WINCE 界面设计的选择
公司最近要把原来的项目移植到 WINCE 上,以前的项目是我用 C++ BUILDER 写的,现在在WINCE上,我打算用VC开发,软件具体界面如下:
这个见面很简单,上面相当于是导航条吧。。。下面是4涨页面,上面的导航条中,随着页面的变化,4个图标也随之变化,请问这个界面用VC 的话要如何设计呢??
是用 CDialog 来组织,还是用 MDI ,或者别的方法???
导航
界面设计
开发
如何
项目
WindowCE

网友A:
CDialog
或Formview都行

网友B:
用EVC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C:
xqhrs232 兄弟啊,我肯定是要用VC写哦。在 WINCE 上开发,用VC2005 被 EVC 好点,代码管理方便点。。。
xu30513780: 我不认识你,GO DIE
其实,前天我已经在 VC2005 下将这个程序移植完成,用的是 CDialog 。但是,始终觉得有点别扭,准备再写一遍。所以上来征求下大家的意见。
用VC做界面真是折磨人,在C++ BUILDER里面,用鼠标从头点到尾,可以把精力集中在代码上,VC恰好相反。。。。

网友D:
在WINCE中要美化,看你的界面,只能贴图到按钮,其他的地方也可以用位图,到网上找好相关的按钮类,自己写的话停麻烦的。

网友E:
我这个项目移植的时候,按钮类,文本框类,各种要显示的东西,都是从 CSTATIC 派生以后自己写的,要说的话,也不是很麻烦,只不过,我觉得,花太多时间在界面上真是不划算。。。。
全部贴位图的话。。美化界面也可以,但是考虑的我的开发板只有 200MHZ 的 ARM9 以及 16M 的实际可用内存,所以就放弃了。。

网友F:
evc没这么好看

网友G:
经过再三考虑,我还是觉得没有使用 MDI 的必要,因为程序中的四个页面,都需要使用 CDialog ,然后把一堆一堆的控件摆上去,即使使用了 MDI 也只不过是,把这四个页面换成 MDI 的四个子窗体(这个过程在VC中实现的话,相当复杂),然后交给 MainFrame 去调度。那还不如我直接使用四个 CDialog ,然后自己来调度。所以说,如果我这四个页面都是 CDialog 的话,就完全没有使用 MDI 的必要了。。

网友H(2010-03-13):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