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altium 编译错误
szway
szway

网友A(2010-05-24):
altium 编译错误
用altium编译工程,有如下错误
[Error] 串口.SchDoc
Compiler 3V3 contains Open Collector Pin and Power Pin objects
(Pin CN3-1,Pin CN3-2,Pin U1-3,Pin U2-8,Pin U3-11,Pin U4-16,Pin U3-28,Pin U3-50,Pin U3-75,Pin U3-100) 13:11:04 2010/5/24 1
还有接地也是出现这个错误,要怎么解决啊?
工程

网友B:
还有出现 no driving source该怎么解决

网友:
呃。。
就没人知道吗?

网友C:
忽略掉就可以了

网友D:
error能忽略???

网友E:
针对:no driving source提示。
建立一个PROJECT才行,然后把这个文件添加到这个PROJECT!

网友F:
改你的元件行不行? 把管脚都弄成passive

网友:
no driving source 可以不管他,估计是你的芯片有的管脚没接 。如果不想出来错误,可以设置下,去掉就行了,
第一个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