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  low_data    P2^0|P2^1<<1|P2^2<<2|P2^3<<3|P2^4<<4|P2^5<<5|P2^6<<6|P2^7<<7

楼主:
请问low_data 与 P2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你在程序中出现low_data时,将用P2^0|P2^1<<1|P2^2<<2|P2^3<<3|P2^4<<4|P2^5<<5|P2^6<<6|P2^7<<7
替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你在程序中出现low_data时,将用P2^0|P2^1<<1|P2^2<<2|P2^3<<3|P2^4<<4|P2^5<<5|P2^6<<6|P2^7<<7
替换掉。。。

注意看题目

网友:
Bit in illegal memory-space:
Definitions of bit scalars may contain the optional memory type data. If the memory type is missing then the type data is assumed, because bits always reside in the internal data memory. This error can occur when an attempt is made to use another data type with a bit scalar definition.

网友:
  就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可能是移植性方面的考虑,有的P2不只8位的话用low_data 就可以代表所有P2的低8位了,猜测而已

网友:
LZ你确定这样的定义没有错误么?

网友B:
在51系统下,P2肯定是8bit。但是low_data 有可能是16bit或者更大。要看你使用的表达式。

网友C:
low_data 应该等于P2输出的十进制值。二进制的数转换为10进制就是这么换的。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
单就这行代码来看,low_data和P2是等价的。P2^*是典型的位变量形式(51单片机)
假设P2=0xff
那么 low_data = (1) |(1<<1)|(1<<2)|(1<<3)|(1<<4)|(1<<5)|(1<<6)|(1<<7)

网友:
引用 网友C:

low_data 应该等于P2输出的十进制值。二进制的数转换为10进制就是这么换的。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怎么成了十进制转化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51系统下,P2肯定是8bit。但是low_data 有可能是16bit或者更大。要看你使用的表达式。

是51系统, 我在前面加一个(uchar)low_data,这样等价了吗?

网友:
sbit   b0 =P2^0;
sbit   b1 =P2^1;
sbit   b2 =P2^2;
sbit   b3 =P2^3;
sbit   b4 =P2^4;
sbit   b5 =P2^5;
sbit   b6 =P2^6;
sbit   b7 =P2^7;

typedef union {
        uchar char_p2;
        struct {
        uchar b0         :1;
        uchar b1         :1;
        uchar b2         :1;
        uchar b3         :1;
        uchar b4         :1;
        uchar b5         :1;
        uchar b6         :1;
        uchar b7         :1;   //The high bit.
  } bits;
}P2_correct;

P2_correct    p22;

p22.charar_p2  与 P2, low_data又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自己顶一个,学过51的来讨论一下啊。

网友D:
不知道low_data能不能被赋值啊
如果能,那么P2值会不会相应的改变呢
求解

网友E:
要是51的话就不能被直接赋值,个人这样理解:若赋值相当于间接给 P2^X赋值 51里不允许 需要用sbit重新声明一下。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51的话就不能被直接赋值,个人这样理解:若赋值相当于间接给 P2^X赋值 51里不允许 需要用sbit重新声明一下。  仅供参考

不是赋值 , 是 read_p2= low_data,  read_p2 =P2

网友F:
P2^0|P2^1<<1|P2^2<<2|P2^3<<3|P2^4<<4|P2^5<<5|P2^6<<6|P2^7<<7
P2等于0xA0,代进去:
0xa0^0|0xa0^1<<1|0xa0^2<<2|0xa0^3<<3|0xa0^4<<4|0xa0^5<<5|0xa0^6<<6|0xa0^7<<7 =
0xa0|0xa0^2|0xa0^8|0xa0^0x18|0xa0^0x40|0xa0^0xa0|0xa0^0x180|0xa0^0x380 =
0xa0 | 0xa2 | 0xa8 | 0xb8 | 0xe0 | 0 | 0x120 | 0x320 = 0x3ea

...........这会是楼主想要的东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low_data能不能被赋值啊
如果能,那么P2值会不会相应的改变呢
求解

不能赋值,因为它本来一个值,是个右值,不能被赋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P2^0|P2^1<<1|P2^2<<2|P2^3<<3|P2^4<<4|P2^5<<5|P2^6<<6|P2^7<<7
P2等于0xA0,代进去:
0xa0^0|0xa0^1<<1|0xa0^2<<2|0xa0^3<<3|0xa0^4<<4|0xa0^5<<5|0xa0^6<<6|0xa0^7<<7 =
0xa0|0xa0^2|0xa0^8|0xa0^0x18|0xa0^0x40|0x……

呵呵,你曲解了我的本意了。 P2^4<<4  ,优先级‘<<’比'^'高么?
这样:
sbit b0 =P2^0;
sbit b1 =P2^1;
sbit b2 =P2^2;
sbit b3 =P2^3;
sbit b4 =P2^4;
sbit b5 =P2^5;
sbit b6 =P2^6;
sbit b7 =P2^7;
然后:
#define low_data   b0 | b1<<1 | b2<<2 |....
这样呢?   我主要考虑到有些电路为了布线方便, 把P2,P0,P3等端口几位混杂在一起了,这样读取端口很不方便,所以想的了这种移位,如果可以的话,那就会方便很多了。

网友:
  再顶一个,希望明天有高手出现。

网友:
加括弧吧....<<的优先级比^要高.

网友:
看不懂你的意图......这样的low_data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F:
试着向"low_data"赋值,编译失败
试着读取"low_data"....产生的代码像这样,是你想要的么?

   112:     P2 = low_data;
   113:
C:0x0439    E5A0     MOV      A,PPAGE_SFR(0xA0)
C:0x043B    6401     XRL      A,#0x01
C:0x043D    25E0     ADD      A,ACC(0xE0)
C:0x043F    45A0     ORL      A,PPAGE_SFR(0xA0)
C:0x0441    FF       MOV      R7,A
C:0x0442    E5A0     MOV      A,PPAGE_SFR(0xA0)
C:0x0444    6402     XRL      A,#0x02
C:0x0446    25E0     ADD      A,ACC(0xE0)
C:0x0448    25E0     ADD      A,ACC(0xE0)
C:0x044A    4F       ORL      A,R7
C:0x044B    FF       MOV      R7,A
C:0x044C    E5A0     MOV      A,PPAGE_SFR(0xA0)
C:0x044E    6403     XRL      A,#0x03
C:0x0450    33       RLC      A
C:0x0451    33       RLC      A
C:0x0452    33       RLC      A
C:0x0453    54F8     ANL      A,#0xF8
C:0x0455    4F       ORL      A,R7
C:0x0456    FF       MOV      R7,A
C:0x0457    E5A0     MOV      A,PPAGE_SFR(0xA0)
C:0x0459    6404     XRL      A,#0x04
C:0x045B    C4       SWAP     A
C:0x045C    54F0     ANL      A,#B(0xF0)
C:0x045E    4F       ORL      A,R7
C:0x045F    FF       MOV      R7,A
C:0x0460    E5A0     MOV      A,PPAGE_SFR(0xA0)
C:0x0462    6405     XRL      A,#0x05
C:0x0464    C4       SWAP     A
C:0x0465    33       RLC      A
C:0x0466    54E0     ANL      A,#ACC(0xE0)
C:0x0468    4F       ORL      A,R7
C:0x0469    FF       MOV      R7,A
C:0x046A    E5A0     MOV      A,PPAGE_SFR(0xA0)
C:0x046C    6406     XRL      A,#0x06
C:0x046E    C4       SWAP     A
C:0x046F    33       RLC      A
C:0x0470    33       RLC      A
C:0x0471    54C0     ANL      A,#0xC0
C:0x0473    4F       ORL      A,R7
C:0x0474    FF       MOV      R7,A
C:0x0475    E5A0     MOV      A,PPAGE_SFR(0xA0)
C:0x0477    6407     XRL      A,#0x07
C:0x0479    FE       MOV      R6,A
C:0x047A    C4       SWAP     A
C:0x047B    33       RLC      A
C:0x047C    33       RLC      A
C:0x047D    33       RLC      A
C:0x047E    5480     ANL      A,#P0(0x80)
C:0x0480    4F       ORL      A,R7
C:0x0481    F5A0     MOV      PPAGE_SFR(0xA0),A

网友:
sbit b0 =P2^0;
sbit b1 =P2^1;
sbit b2 =P2^2;
sbit b3 =P2^3;
sbit b4 =P2^4;
sbit b5 =P2^5;
sbit b6 =P2^6;
sbit b7 =P2^7;
然后:
#define low_data b0 | b1<<1 | b2<<2 |....

-------------------

这个,根本就无法通过编译..........

兄弟呀,你没有自己先试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试着向"low_data"赋值,编译失败
试着读取"low_data"....产生的代码像这样,是你想要的么?

C:0x0439 E5A0 MOV A,PPAGE_SFR(0xA0)
C:0x043B 6401 XRL A,#0x01
C:0x043D 25E0 ADD A,ACC(0xE0)
C:0x043F 45A0 ORL A,PPAGE_SFR(0xA0)
C:0x0441 FF MOV R7,A

看不明白,great_bug ,要不你白话文说一下这样究竟是怎么样错了的吧。

网友: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这样弄,代码可读性很差,且效率也很差......

网友F:
你的意思是用任意IO重新组合成一个8-BIT或其它宽度的口.

比如说可以这样定义:

#define low_data (P1^5|(P3^4)<<1|(P2^2)<<2|(P1^7)<<3|(P2^0)<<4|(P3^7)<<5|(P0^2)<<6|(P2^7)<<7)

网友:
这样定义的口,只可读,无法写...写的话还是要一个位一个位的去写.

实际上还是通过PCB布线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要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意思是用任意IO重新组合成一个8-BIT或其它宽度的口.

比如说可以这样定义:

#define low_data (P1^5|(P3^4)<<1|(P2^2)<<2|(P1^7)<<3|(P2^0)<<4|(P3^7)<<5|(P0^2)<<6|(P2^7)<<7)

非常感谢great_bug ,分给你一半。看来我是没有加括号。

网友:
必须告诉你....那个仍是不对的.........
正确的弄法或许该像这样:
#define PTN0 P1^6
#define PTN1 P2^2
#define PTN2 P1^5
......
#define PTN7 P3^5

#define READ_IO_PATTERN ((PTN0?1:0)|(PTN1?2:0)|(PTN2?4:0)|...|(PTN7?0x80:0))

网友:
写要麻烦些...

#define WRITE_IO_PATTERN(x) (PTN0=(x)&1?1:0,PTN1=(x)&2?1:0,PTN2=(x)&4?1:0,...,PTN7=(x)&0x80?1:0)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写要麻烦些...

#define WRITE_IO_PATTERN(x) (PTN0=(x)&1?1:0,PTN1=(x)&2?1:0,PTN2=(x)&4?1:0,...,PTN7=(x)&0x80?1:0)

再次感谢,我还没来得及试验的呢,呵呵,过会试验了告诉你。

网友:
sbit   b0 =P2^3;
sbit   b1 =P2^4;
sbit   b2 =P2^5;
sbit   b3 =P0^4;
sbit   b4 =P0^5;
sbit   b5 =P0^3;
sbit   b6 =P0^2;

uchar  get_p2(void)
{
        uchar  ss=0;

        if (b6==0)
                ss|=0x40;

        if (b5==0)
                ss|=0x20;

        if (b4==0)
                ss|=0x10;

        if (b3==0)
                ss|=0x08;

        if (b2==0)
                ss|=0x04;

        if (b1==0)
                ss|=0x02;

        if (b0==0)
                ss|=0x01;

        return ss;
}

------------------------------------------------------------------------------------------------
     两者竟然不一样, 前者才可以,,后者虽不报错,但不能读端口。
------------------------------------------------------------------------------------------------
#define    pin0    P2^3
#define    pin1    P2^4
#define    pin2    P2^5
#define    pin3    P0^4
#define    pin4    P0^5
#define    pin5    P0^3
#define    pin6    P0^2

#define low_data  ((pin0?0:1)|(pin1?0:0x02)|(pin2?0:0x04)|(pin3?0:0x08)|(pin4?0:0x10)|(pin5?0:0x20)|(pin6?0:0x40)&0x7F)

网友F:
............
不能用#define,必须用sbit....
sbit pin0=P2^3
sbit pin1=P2^4
sbit pin2=P2^5
sbit pin3=P0^4
sbit pin4=P0^5
sbit pin5=P0^3
sbit pin6=P0^2

#define low_data ((pin0?0:1)|(pin1?0:0x02)|(pin2?0:0x04)|(pin3?0:0x08)|(pin4?0:0x10)|(pin5?0:0x20)|(pin6?0:0x40)&0x7F)

这样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
不能用#define,必须用sbit....
sbit pin0=P2^3
sbit pin1=P2^4
sbit pin2=P2^5
sbit pin3=P0^4
sbit pin4=P0^5
sbit pin5=P0^3
sbit pin6=P0^2

#define low_data ((pin0?0:1)|(pin1?0:0x02)|(p……

  果然可以,刚才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