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kget问题,欢迎大家回答,马上结贴。

楼主:
(1)vxworks有一个   tickGet   函数可获取当前tick值,这个返回的是什么单位?
SYS_CLK_RATE这个参数来设置1000,即系统时钟1秒发生1000次中断,两个时间差就是1ms,也就是1tick = 1ms.
那tickGet 两次调用后的差值是不是表示tick数了?如差值是2,那么中间的时间差是不是 2 * 1 = 2ms
(2)基本上大部分主流CPU都一个64位寄存器用来记录CPU上电后的时钟周期值,这个值应该就是tick的数目吧??

网友:
1.是的,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2.不是。时钟周期是指cpu流水线运行的基数,比如单指令周期cpu就是一个时钟周期运行一条指令。
    而一个tick可以是N个时钟周期,这个N是可变的,比如SYS_CLK_RATE可以改成1200,2000,这是为了满足操作系统运行而人为指定的。

网友:
kernel的tick可以“理解”为系统时钟的中断次数,固体的时间间隔跟多久发生一次时钟中断有关

网友:
第一个tickget返回的值就是第二个SYS_CLK_RATE的单位,比如SYS_CLK_RATE 为100,那么一个tick就是1/100 S = 10MS,  所以tickget返回值是以10毫秒为单位的

网友:
正确,tickGet只跟SYS_CLK_RATE有关。

网友:
Tick是操作系统的计时单位,和CPU得时钟周期没什么关系

网友:
同意5楼,tick时间分辨率较低。

网友:
(1) 基本上是 如果2ms延时的话 在楼主假设情况下,2个tick差不多了 因为还跟任务调用相关 一般至少有100多微秒的误差
(2)同1楼

网友:
tick是系统时钟的周期,用来做调度用的,其间隔是1/SYS_CLK_RATE秒钟,tickGet返回的是32位的值,想要获取64位的用这个:
UINT64 tick64Get (void)

网友:
1 tick 是10ms
在toronado中 用tickGet()可以获得很精确的tick值,

可以用tickGet()获得很精确的系统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tick 是10ms
在toronado中 用tickGet()可以获得很精确的tick值,

可以用tickGet()获得很精确的系统延时

1tick的时间可以改

网友:
一楼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