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分100分:关于串口通讯的小问题。

楼主:
串口通讯时,比如我发送了10个字节,接收端是如何接收这每一位的数据的,又是如何区分开每个位,并把它划归到相应的字节中的。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UART模块自动处理的。

网友:
串口通信中可以设置5、6、7、8等数据位,但是在实际的UART模块操作过程中向TXD寄存器写数据的时候是按照字节写的,读RXD的时候也是按照字节来读的,传送过程中是先传高位还是先传低位没研究过,但是是串口通信的规范,相应模块会自动处理,你发送10个字节先送的值先发送和先接收到。

网友A:
区分每一位是通过采样,串口模块检测到起始位之后,按照设定的波特率进行采样来获取传输的数据;

每个字节的前后都有起始位和停止位,串口模块通过这两个标志来判断字节的开始和结束

网友:
Uart在通讯的过程中会加入一些它的协议。一个byte的数据会加上起始位,停止位,校验位等等。就可能有多个bit。
至于这些byte传输。在线路上瞬间还只能是一个单一电平来传输的。

简单举例说传送一个0x84这个字节(就不说起始,停止位之类的)
Uart控制器的发送先发送1,TX线为high,间隔单位时间后,再发送0,TX线为low,间隔单位时间后,再发送0,Tx线为low,,依次类推了。
这个单位时间就是1/波特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分每一位是通过采样,串口模块检测到起始位之后,按照设定的波特率进行采样来获取传输的数据;

每个字节的前后都有起始位和停止位,串口模块通过这两个标志来判断字节的开始和结束

请问这个采样,是一个位传输的时间段内多次采样,还是只采一次。

再就是能不能不用采样这样的很模糊的概念,直接用什么器件导通,使什么获得高电平这样的描述更容易理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