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如何获取手机拔打号码的消息

楼主:
在MFC环境下,请问:当用户拔打电话号码时,我希望我的程序能够截获到这一消息,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

网友:
是不是有个什么表?通过POOM接口访问?!

网友:
那有没有具体的实现方法?  只要用户打电话,就能够通知到我的程序

网友:
windows ce 还是Windows mobile呀
如果是windows mobile监听注册表项
// PhoneCallCalling
// Gets a value indicating whether the phone is currently attempting to connect an outgoing call.
#define SN_PHONECALLCALLING_ROOT HKEY_LOCAL_MACHINE
#define SN_PHONECALLCALLING_PATH TEXT("System\\State\\Phone")
#define SN_PHONECALLCALLING_VALUE TEXT("Status")
#define SN_PHONECALLCALLING_BITMASK 0x20000

网友:
请问是需要开一条线程,不停地做注册表的操作吗???   不是吧,这种方法未免不太准确吧??   还有没有更好的,不需要注册表访问的做法?

网友:
// PhoneTalkingCallerNumber
// Gets the currently connected caller's phone number.
#define SN_PHONETALKINGCALLERNUMBER_ROOT HKEY_LOCAL_MACHINE
#define SN_PHONETALKINGCALLERNUMBER_PATH TEXT("System\\State\\Phone")
#define SN_PHONETALKINGCALLERNUMBER_VALUE TEXT("Caller Number")

结合这两个值就能取得了

网友:
不监控注册表不行,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那注册这个键值等于什么时, 代表用户在挂机; 而用户拔打电话时,这个值是又什么呢?可以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