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智能寻迹小车C程序 AT89S51单片机

楼主:
AT89s51单片机    驱动用的L298N芯片P1.0--P1.5接两个电机驱动   三个RPR220传感器    P2.0--P2.2口接红外传感器  功能只要沿着黑线走就可以了,哪位老师帮下忙,非常感谢,,,很急...
我自己也有个程序帮我改一下也可以,真的很急 ,谢谢帮忙
#include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P2^0;
sbit M=P2^1;
  sbit R=P2^2;

sbit EL=P1^0;
sbit ER=P1^1;
sbit L1=P1^2;
sbit L2=P1^3;
sbit R1=P1^4;
sbit R2=P1^5;
uchar i,t=0,s=0;
unit j,k,l;
void xj(void);
void delay(k);
void delay(l);
void tl();
void tr();
void go();

void delay(k)
   {
   for(j=0;j<=k;j++);
   }
   void delay5(l)
   {
   TMOD=0x01;
   for(i=0;i<=j;i++)
   {
   TH0=0x3c;TL0=0xb0;
   TR0=1;
   while(!TF0);
   TF0=0;
   }  }
void main()
{
  void tl()
        {

        EL=1;
        ER=1;
        L1=0;
        L2=0;
        R1=0;
        R2=0;
        }
void tr()
         {

        EL=0;
        ER=0;
        L1=0;
        L2=1;
        R1=1;
        R2=0;

         }
void go()
         {

        EL=1;
        ER=1;
        L1=0;
        L2=1;
        R1=1;
        R2=0;

         }
          void xj(void)
   {
   if(P2=0xff) {void tl() ;}
   else if(L==0&&M==1&&R==0) {void go();}
   else if(L==1&&M==0&&R==0) {void tl();}
   else if(L==0&&M==0&&R==1) {void tr();}
   }
}

网友:
都不一样吧,我看人家的小车转弯时还有相应的led灯闪一闪

网友:
网上不能找到嘛?
不就可以拿来参考。

网友:
网上都不对的啊!电路不一样的

网友:
按照人家的电路看懂后 改造成自己的就行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不然怎样啊?
不过像我就看不懂别人怎么做的

网友:
搞这行的,所先得明白:程序是针对电路开发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求程序的人,似乎都是没机会如愿的。原因就是人家做一个与你一模一样的电路的可能性太低了。

网友:
你的程序不全,据我的经验
void xj(void)
  {
  if(P2=0xff) {void tl() ;}
  else if(L==0&&M==1&&R==0) {void go();}
  else if(L==1&&M==0&&R==0) {void tl();}
  else if(L==0&&M==0&&R==1) {void tr();}
  }是有问题的,可能在左转后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右转,另外,还有,有的电机,不能从左转直接过渡到右转

网友:
把你的电路图,贴出来

网友:
没电路图,白说

网友:
9楼10楼 说得太好了

网友:
确实有错误

网友:
而且是三个,敢问楼主到最后怎么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