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river写USB驱动求助

楼主(2009-12-28):
windriver写USB驱动求助
请教各位大大 我自己弄的一个简单USB设备 使用windriver写驱动时提示cant open the device这是怎么回事啊
设备

网友A:
是不是设备名和你的代码里面的设置有差异啊!
---我猜的

网友B:
友情帮顶下,
学习下!

网友C:
你的设备的UID PiD 对吗,windriver 是自己自动生成驱动的吧

网友D:
我看看 刚开始学什么都不懂

网友E:
不懂帮顶,刚学习的。

网友F:
能出现这个问题的情况实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