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8保存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9-09-01):
lpc2138保存数据的问题
请问使用LPC2138是否可以保存用户数据?需不需要另加芯片?如果可以相关操作硬件的指令是什么?谢谢
数据
问题
用户

网友A:
LPC2XXX系列支持IAP,肯定可以保持用户数据到flash的,不过要看你的用户数据有多少,你的程序是多大
毕竟片内flash空间有限
大量数据的话,就必须外加flash芯片了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数据量不大,片内FLASH远远足够。IAP的命令只有COPY RAM TO FLASH,没有从FLASH中读取的功能,这样的保存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