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tooth问题

楼主(2009-02-10):
Bluetooth问题
现在我要实现两台PDA互传资料, 我先是查找机器,找到了,Connect,接下去是不是就可以做传输动作,还是要listen呢?
这过程有不太理解,希望大家帮我下,谢谢.
就是要实现两台PDA互传资料的流程,是要怎么实现?
机器
希望
listen
资料

网友A:
2台PDA设备蓝牙配对成功后,再选择具体的蓝牙文本传输协议,如FTP或OBEX进行连接。连接成功后就可以互传资料了
LZ目前只是配对成功而已

网友B:
找到只是连接,还需要选择具体的协议来实现不同的功能,比如HANDFREE,就是免提了;文本传输就用FTP协议了;还有S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