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8688 WIFI SDIO

楼主:
问题是可以Search到AP,但是关联不上,每次连接都失败.
OS起来后,debug port输出如下:
-OALIntrRequestSysIntr(irq = 21, sysIntr = 27)
GetSystemPowerStstusEx2 failed with error 0x1f.
-OALIntrRequestSysIntr(irq = 100, sysIntr = 28)
-OALIntrRequestSysIntr(irq = 37, sysIntr = 29)
+OEMSetAlarmTime(3/12/2006 2:0:0.000)
Touch Calibration start.!!
[HSMMC1] HandleErrors - ERR CMD:53 : [HSMMC1] HandleErrors - Data CRC Error...
[M12-WLAN]:MrvDrvSdioIstThread: Unable to read packet! 0xc000000d, 1, 15
[M12-WLAN]:Read SDIO data block Fail: 1
Read SDIO data block Fail: 1
[M12-WLAN]:Read Data lenth/type/blcok fail....
[M12-WLAN]:WARNING: +MrvDrvReset()
[M12-WLAN]:+CleanUpSingleTxBuffer()
TxPacketDeQueue: tnode=NULL, 0, IsTest:FALSE
[M12-WLAN]:[MRVL] command timeout (0x6) ********
[HSMMC1] HandleErrors - ERR CMD:52 : [HSMMC1] HandleErrors - CMD Timeout Error...
[HSMMC1] HandleErrors - ERR CMD:52 : [HSMMC1] HandleErrors - CMD Timeout Error...

[M12-WLAN]:[TT] INT NO upload status (int:0x0, mask:0x0)
[M12-WLAN]:MISC - Command TIME OUT !!
[M12-WLAN]:is AutoDeepsleeping, pending OID access
[M12-WLAN]:SET - OID_802_11_BSSID_LIST_SCAN ****
...
红色的Error,是不是说明SDIO controller工作不正常?
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吧,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多谢多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等待高人!

网友A:
CRC Error,仔细看看CRC检验码部分代码

网友:
把sdio四线模式改成一线模式试下

网友:
会不会天线信号太差,导致接受的数据不完整

网友:
调试信息是在代码中的,我们没有你的代码,所以你还是应该去看代码,找出问题在哪里。

网友:
CRC Error这块是BSP中的HSMMC1的driver啊,我需要去动它吗?
引用 网友A:
CRC Error,仔细看看CRC检验码部分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