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e驱动中能否判断操作系统已经启动完成?

楼主:
我知道有个API IsAPIReady能判断某些API是否准备好,但我要的是系统已经完全启动完成。

网友A:
一般系统explorer.exe启动完成,整个系统就完全启动了,你可以通过这个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系统explorer.exe启动完成,整个系统就完全启动了,你可以通过这个判断。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似乎没有发现explorer.exe进程啊?

网友:
更简单的方式是写一个小程序放到启动运行目录。一旦这个程序运行了,系统肯定是好了。

网友:
一般这个消息出来系统肯定是启动完成了吧

Explorer(V2.0) taskbar thread star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