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8如何使用wince 5.0模拟器,要详细。

楼主:
我初学wince开发,现在环境还没配置好。查了下资料,按别人资料上的做。

然后在模拟器上新建网络连接时发现不能新建,选择连接类型的选项都是灰色的,不知道为什么。

有知道原因的,或者有更详细的步骤发我,感谢。

网友:
自己提问自己顶,哪位大虾来回复下啊

网友:
没有硬件/驱动支持,当然无法选择
模拟器不是万能的

不过还是要问问LZ,你用的模拟器具体是什么?我的标准模拟器上压根就没有新建网络的功能.

网友:
我用的是vs2008,wince 5.0模拟器,wince 5.0 sdk,ActiveSync 4.5

能不能讲一下,这几个的关系?

我的理解是通过ActiveSync 把vs2008和wince 模拟器连接在一起。我看教材截图能在vs自带的设备模拟管理器中发现wince模拟器,可我这边不行,在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
大哥们都回家了,小弟还不能放假,谢谢哪个好心人回答下偶的问题啊。。。。

网友:
模拟器与ActiveSync 没关系,是个虚拟环境,仅有的能访问的硬件也只是COM口类的映射PC的相关硬件。

网友:
我用evc4编译程序后出现如下错误。

Downloading files
The Emulator Startup Server connection server has failed.
Please make sure Emulator Startup Server is running and retry the download by Rebuild All or Update Remote Output File(s).
Also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selected the correct platform.
The Emulator Startup Server connection server has failed.
Please make sure Emulator Startup Server is running and retry the download by Rebuild All or Update Remote Output File(s).
Also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selected the correct platform.
Failed downloading.

可我在模拟器属性界面无法设置startup server,该项为空,下拉列表为空,后面的Configure按钮为灰色,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我又rebuild all一次,这次不报刚才服务没启动那个错了,报了另外的错。

T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device

连接超时了,怎么wince这么诡异啊a a a a

网友:
我觉得问题主要还是在无法设置startup server,请问如何才能设置

网友:
引用楼主 nuistbaker 的回复:
我初学wince开发,现在环境还没配置好。查了下资料,按别人资料上的做。

然后在模拟器上新建网络连接时发现不能新建,选择连接类型的选项都是灰色的,不知道为什么。

有知道原因的,或者有更详细的步骤发我,感谢。
我在模拟器上上过网,但是那个模拟器是自己定制的,你也可以考虑自己定制一个,这个也不麻烦。
楼主,看你的问题跟我刚开始的问题一样。建议你先百度+Google一下,这个过程需要自己一点一点走过来,这样以后才能走的顺畅,嘿嘿,我现在就很不顺畅,太能偷懒了,哈哈…

网友:
模拟器上网,一般是通过ActiveSync的,不是通过正确的网络

网友:
友情帮顶。我的emulator直接就可以上网 不用设置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