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Unable to start program '%CSIDL_PROGRAM_FILES%\XXXX\XXXX.exe'

楼主:
一个工程,

Use MFC in a Static Library  编出来的程序可运行?

Use MFC in a Shared DLL  编出来的程序运行不了.

提示:Unable to start program '%CSIDL_PROGRAM_FILES%\XXXX\XXXX.exe'

网友:
是不是少什么头文件啊,在看看SDK

网友:
VC++2005/WinCE6.0环境,一个原来是Use MFC in a Static Library 的工程,

改为 Use MFC in a Shared DLL 后, 可以编译成功。

调试运行时,出现提示:Unable to start program '%CSIDL_PROGRAM_FILES%\XXXX\XXXX.exe' .

没法调试运行.

网友:
看看设置中的下载路径和启动路径是否相同

网友:
XXXX Property Pages 设置如下:

Debugging    Remote Executable   %CSIDL_PROGRAM_FILES%\XXXX\XXXX.exe

Deployment   Remote Directory    %CSIDL_PROGRAM_FILES%\XXXX

调试运行时,提示:Unable to start program '%CSIDL_PROGRAM_FILES%\XXXX\XXXX.exe'

+++++++++++++++++++++++++++++++++++++++++++++++++++++++++++++++++++++++++++

(另一个新建的空工程,这样设置可用.)

不知什么地方没设置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我的问题是没有先将把需要的DLL库加到windows目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我的问题是没有先将把需要的DLL库加到windows目录下。

同意

网友:
你调试通过了吗?

网友:
?要加什么DLL库?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但后来解决了:
菜单栏的 项目》设备》取消“部署.NET......” 前面的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