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PPD拨号建立连接,PING不通域名

楼主:
使用PPPD控制GPRS模块拨号上网后,直接PING外网IP可以PING通,便是PING域名就不通,请问应怎样解决?
感觉应该是DNS的问题,使用PPPD能自动获取DNS吗,或怎样设置?

网友:
貌似是没有配置好 DNS。ppp 可以配置为自动从 server 端获取 dns 信息。但是不同的系统,其配置不一样...

网友:
域名需要经过域名解析服务器,是否是该服务器禁止PING?

网友A:
morris88 :我们是用嵌入式LINUX,能否给点建议,应怎样配置,谢谢。

网友:
shuiyan :但是我直接PING IP是可以PING通的,并且在浏览器中输入域名不可以上网,输入IP就可以打开网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rris88 :我们是用嵌入式LINUX,能否给点建议,应怎样配置,谢谢。

先静态配置试试嘛,修改 /etc/resolv.conf
# cat /etc/resolv.conf
# Generated by NetworkManager

# No nameservers found; try putting DNS servers into your
# ifcfg files in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 like so:
#
# DNS1=xxx.xxx.xxx.xxx
# DNS2=xxx.xxx.xxx.xxx
# DOMAIN=lab.foo.com bar.foo.com
nameserver xxx.xxx.xxx.xxx
nameserver yyy.yyy.yyy.yyy

网友:
动态获取对端 dns,貌似 pppd 要加参数 usepeerdns
其实更一般的做法就是使用脚本文件来完成这些功能,你可以参考 linux 下 ppp 相关脚本文件的写法嘛...

网友:
ppp配置里有配置获取dns的,取得dns后填在的网络配置文件里。

网友:
cmwap都要通过10.0.0.172代理出去,dns没有意义。

网友:
要设置DNS为缺省,这个问题我们碰到过的,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楼主成功解决了吗?这几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拨号成功,但是域名,IP都不能够ping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