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AXD debugger问题

楼主:
我目前是按照书本上配置的:
1、运行ADS1.2软件中的调试软件-AXD Debugger,选择:"options/Configur Target"->"...Remote_A.dll",然后单击Configure 按钮,
2,在出现的窗口中单击“Select"按钮,选择"ARM Ethernet driver"选项,然后单击"OK"。
3,再单击“Configure"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数字“127.0.0.1”并确认,
4,设置完后,单击“OK”,就会出现下面的错误:
    RDI warning 00159:Could not open specified device port.
5,我使用的是S3C2410的开发板。

问题:
   1,在AXD DEBUGGER 中是不是这样的设置,希望各位大侠给个很全的设置过程发到我的邮箱里:realboy_2008@sina.com
   2,怎样PROGRAM 到NOR FLASH中?

我是初学者,刚开始自学ARM。希望大家能给我点帮助。谢谢

网友:
对了,谁有S3C2410.ocd 这个初始化文件,我想用FlashPgm来Program到芯片的“nor flash"中。
哪位有的话可以发到我的邮箱里:realboy_2008@sina.com
谢谢了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我也和你一样的问题
楼主,请教了

网友:
还没有解决。

网友:
先启动代理。正常后再运行AXD
还有注意的是;REMOTE——DLL是支持WINGLE,和SDT的,其它接口要用其它的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