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PSPISE的进~

楼主(2009-07-29):
熟悉PSPISE的进~
我写一篇关于模拟电路诊断的论文:论文中需要对带通滤波器的电路进行仿真实验,需要加一个持续时间为10微秒 ,幅度为5v的脉冲激励信号的输入,我的问题是,这个冲激信号要怎么生成?各电路元件的参数都应该如何来设置?
论文
信号
如何

网友:
激励可以用电压源或者电流源来做
修改电源的周期和高电平时间可以做到你要的
至于电路参数怎么设,那是你的问题,根据你的带通滤波器去设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