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LDownloadToCacheFile winCE下未定义!烦躁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实在受不了了
在evc下我这么添加以及定义了:
#include "urlMon.h"
#pragma comment (lib, "urlmon.lib")
URLDownloadToCacheFile 函数还是提示:
'URLDownloadToCacheFile' : undeclared identifier

真是搞不懂,winCE下是否支持这个函数呢?如果支持,是不是我的sdk包有问题??
帮忙,在线等啊。。

网友:
那这位大侠,我那是什么问题啊。
难道是SDK包有问题么?

网友:
引用楼主 wei555zeng 的回复:
各位大侠,小弟实在受不了了
在evc下我这么添加以及定义了:
#include "urlMon.h"
#pragma comment (lib, "urlmon.lib")
URLDownloadToCacheFile 函数还是提示:
'URLDownloadToCacheFile' : undeclared identifier

真是搞不懂,winCE下是否支持这个函数呢?如果支持,是不是我的sdk包有问题??
帮忙,在线等啊。。

重装过SDK,貌似问题依旧啊。

网友A:
支持,但是定制系统时是否增加了相关的组件,这个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但是定制系统时是否增加了相关的组件,这个不清楚

那是不是说,在定制系统 生成sdk的时候需要选择相关的组件呢?

网友:
帮顶下。

这个需要在Catalog里面添加吗?

网友:
PB中要添加组件 然后导出S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