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嵌入式上打开Word文档,处理器主频至少需要有500M H ...

楼主(2009-10-04):
[问]嵌入式上打开Word文档,处理器主频至少需要有500M Hz吧?
如题。 谢谢!
处理器
Word

网友A:
这个不一定吧?顶多就慢点。。一般的ARM9 400MHZ WINCE都可以,,
如果WORD是先将文本读入内存 再显示出来,
可能文件大了内存不够倒是真的

网友B:
没有这个限制的。

网友C:
这个没有限制吧。只不过会慢一些而已

网友:
那到不至于

网友D:
只是觉得微软的文档格式,可能只有微软做的解释器效率最高。
如果浏览速度太慢的话,就没法用了。

网友E:
不会的,我用过的好像就是400的

网友F:
当然不必,速度会慢一些
至少300多M的CPU上是没有问题的,速度慢,特别是有大一些的文件
文件也不可能太大 ,否则内存不足,会导致异常

网友G:
没这个限制
只是速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