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摄像头问题,重新开帖,之前发错地方了

楼主:
在pc上可以直接使用capDriverConnect(m_hCapWnd,0)使用摄像头,
请问在wince中如果使用摄像头?
在模拟器中,手机应该自带摄像头的,但是模拟器中应该怎么使用?
在线等,分不多,100分,需要完整点,谢谢!

网友:
得自己开发驱动了,,比较麻烦!

网上有相关的资料!怎么写,去GOOGLE一把!

网友:
是调用手机模拟器自己的摄像头也要驱动?那可不可以链接PC机上的摄像头?

网友:
用pc的摄像头应该不行,正要做摄像头驱动这一块。

网友:
需要自己做驱动,在模拟器下调试不可行的。

网友:
ce6上可以使用摄像头,但是要写directshow程序,没有一个api就能搞定的,模拟器上要测试可以加null camera驱动,但是注册表里要加键值,否则装载的时候会报错

网友:
pc摄像头不可行,那岂不是不可以调试了 ?难道一定要把程序打包到手机上的?

网友:
模拟器不能使用摄像头的。

网友:
mobile 的模拟器可以使用摄像头的
装一个虚拟驱动就行了,wince应该还没有人开发出这个东西

网友:
那有些wince上的使用摄像头的软件是如何使用摄像头的?

网友A:
还有,是不是原来思路纠错了。是不是具体的手机厂商会提供摄像头的api接口,然后供开发者使用?而模拟器只是具体语言公司推出的,里面其实不带有摄像头这些附属设备?

网友:
不要沉了

网友:
名字搞错了,你再catalog里面加上Null Camera Driver(SYSGEN_CAMERA_NULL)的支持,然后系统里就会多一个samplecam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是不是原来思路纠错了。是不是具体的手机厂商会提供摄像头的api接口,然后供开发者使用?而模拟器只是具体语言公司推出的,里面其实不带有摄像头这些附属设备?

在CE6.0里面,微软提倡的摄像头驱动架构是做成directshow架构的,所以,上层调用的接口是一定的,不是某个厂商自已提供的。

网友:
我这几天就在写wince下的摄像头驱动,还没调试出来。驱动要自己写的

网友:
驱动得自己写,mobile下面的是厂家已经写好了让你调用的

网友:
模拟器不能调试摄像头驱动。
如果应用需要调用摄像头驱动,有两种方法:
1.对于版本6410及以下版本处理器以及CE6,通过DirectShow调用. 摄像头驱动可以通过修改三星BSP中的驱动。
2.对于C100处理器及CE6,通过DirectShow调用,也可以直接调用。在C100BSP中三星将摄像头驱动做的更加完善,可以通过Directshow,也可以单独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