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驱动,可能性评估?

楼主:
我手上有一个读卡器设备,支持usb和串口,我只有它的windows驱动程序。
我用串口调试工具配合它的协议可以完全操作这个读卡器,
也就是说如果我用串口通信的话,在wince下,不需要驱动也能搞定。
问题是如果我要用wince下的usb host来操作读卡器的话,这个是否可能实现(我只有windows下的驱动,可否通过一些usb的驱动调试工具了解这个读卡器在windows下是如何运作的,然后写一个相应的wince下的设备驱动,这个过程是不是有一些我没办法了解到的信息,因为读卡器上的usb驱动我并不知道它是怎么定义的)?
分两个步骤:
1,正确加载读卡器usb设备
2,配合读卡器通信协议书,找出类似串口的操作办法

网友:
如果没有读卡器的手册,可能较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