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助!EVC4.0, 现在用emulator仿真调试,但点击运行后,程序连执行都没执行,就提示:'xxx.dll'File not found

楼主:
高分求助!EVC4.0, 现在用emulator仿真调试,但点击运行后,程序连执行都没执行,就提示:'xxx.dll'File not found

这个xxx.dll是自己以前与程序关联的自己编写的一个dll,但现在已经不用这个dll了,程序中也删除了与这个dll相关的代码,可是为什么emulator还要这个dll呀??? 为什么呀!!!

网友:
估计还是代码没有清理干净,或者虽然在代码中没调用这个DLL,但是EVC仿真的设置选项里边添加了这个DLL,所以传真时先向Emulatro里下载这个DLL,结果发现没有,就出错了

网友:
再检查一下代码吧,看看里面有没有link这个dll对应的导入库,
如果有的话也是需要去掉的。

网友:
再检查一下代码吧,看看里面有没有link这个dll对应的导入库,
如果有的话也是需要去掉的。

都应该查什么关键字?很多代码是别人写的

网友:
工程设置里面是不是包含了自己使用的dll lib库
另外,有没有#param comment(  这样的包含库的说明,如果有,都去掉。。。

网友:
工程设置里面是不是包含了自己使用的dll lib库
另外,有没有#param comment( 这样的包含库的说明,如果有,都去掉。。。

工程设置里,都在哪个位置是这方面的设置?另外注册表需不需要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工程设置里面是不是包含了自己使用的dll lib库
另外,有没有#param comment( 这样的包含库的说明,如果有,都去掉。。。

工程设置里,都在哪个位置是这方面的设置?另外注册表需不需要检查一下?

应该跟注册表无关。

网友:
奇怪呀,都查遍了,还是不行,怎么回事呀?急呀,昨天折腾一天,今天又一上午,大侠们快帮忙呀!

网友: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在设置里Debug标签里的“Additional DLLs”有这个dll的需求设置,删掉它就好了。
一会结贴,先让大家看看原因。高兴呀~~~~~~~~~~~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