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生成cpl文件

楼主:
小弟向各位大哥大姐请教:
现在我有一个应用程序,想将它加入到Wince的控制面板中,需要做那些工作?

网友A:
Please refer "Creating a Control Panel Application"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bb821703.aspx.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DLL 改名吧

网友:
这个问题你按照帮助文件一步一步的做就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ease refer "Creating a Control Panel Application"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bb821703.aspx.

Paul, Chao @ Techware

好的,下午尝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