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WINCE写文件拷到U盘的问题,急。~~~~~~

楼主:
在做一个项目,基本已经完工,在测试时发现把文件写入U盘后,再在PC上读出来,有时会导致PC蓝屏重启,百思不解,求助大家。
终端跑的是WINCE,

代码如下:
   int   i=m_list.GetSelectionMark();

   CString name=m_list.GetItemText(i,0);

   CString  src=_T("\\ExtDisk\\test\\")+name;

   CString  des=_T("\\hard disk\\");

     des+=name;

    CopyFile(bb,des,false);

执行完代码后能把文件拷到U盘中,但在PC中读取的时候一点上去就蓝屏重启,但如果是用WINCE下的复制粘贴拷过来却没问题,能够打开。这个十分费解,大家帮帮忙!!!

网友:
bb  是什么东东?

网友:
导致内存崩溃?你Copyfile这个函数周围内存分配或者操作是不是有误?

网友:
昨晚尝试了下把文件名改为无中文的,问题得到解决。

开始的文件名如下:
   Data.Format(_T("%d年%d月%d日"),m_Data.GetYear(),m_Data.GetMonth(),m_Data.GetDay());

   name=Data+m_input;

后来改为:
    Data.Format(_T("%d_%d_%d_"),m_Data.GetYear(),m_Data.GetMonth(),m_Data.GetDay());

   name=Data+m_input;

问题得到解决。

但是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虽然WINCE是UNICODE ,但是为什么文件名中使用中文到PC下就会重启呢?而在wince下就没有问题,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A:
原因是内存对齐的问题,CE和在内存对齐上有很严格的要求,桌面WINDOWS则忽略这方面的要求,对齐后的指针导致访问了非法地址,造成PC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内存对齐的问题,CE和在内存对齐上有很严格的要求,桌面WINDOWS则忽略这方面的要求,对齐后的指针导致访问了非法地址,造成PC蓝屏。

那应该如何改正呢?如果我要用Data.Format(_T("%d年%d月%d日"),m_Data.GetYear(),m_Data.GetMonth(),m_Data.GetDay()); 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
这应该说是windows的一个bug吧。

无论U盘上的数据是什么,也不应该导致蓝屏呀,给微软报一个bug,你也许可以得到报酬,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内存对齐的问题,CE和在内存对齐上有很严格的要求,桌面WINDOWS则忽略这方面的要求,对齐后的指针导致访问了非法地址,造成PC蓝屏。

网友:
copyfile没试过,倒是试过自己读数据再写进入,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