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调试时问题ICD0200: Operation Aborted (Warning 51).

楼主: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ICD0200: Operation Aborted (Warning 51).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我在进行程序烧写时出现上述问题,程序没有问题,硬件电路也检查没事到底为什么,望大虾给指点!!!谢谢!!

网友:
配置字正确设置了吗? 你能确保硬件没问题吗?

网友:
target device目标设备没找到.

网友:
硬件换了好几个了就是不行啊  !!

网友:
曾经在使用24F系列时,好像遇到过类似问题,记不太清了。
当时是由于开发环境有bug引起的。不知道你的开发环境和编译器的版本是多少。

网友:
mplab ide 7.51v

网友:
我当时用7.6 有问题, 后面更新到8就没问题了。  你可以到microchip的网站上免费下载。

网友:
哦  换了好几个终于有一个可以烧进程序去了,可是今天早晨又不行了还是那个问题,怎么回事啊 ?

网友:
我建议你使用IDE自带的例子程序试试, 这主要是考虑你的配置字是不是正确。还有就是硬件是不是有问题,还有电源功率够不够,时钟,复位电路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