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字符在日语版设备上显示成乱码?

楼主(2009-01-08):
日语字符在日语版设备上显示成乱码?
在软件输入面板上点击一个按键, 封装接口IIMCallBack的函数SendString:
void CMyInputPanel::SendChar(wchar_t ch)
{
if( ch == L'{' )
{
SendVirtualKey(VK_BACK);
}
else if (ch=='}')
{
SendVirtualKey(VK_RETURN);
}
else
{
BSTR text = SysAllocStringLen(&ch, 1);
m_pCallback->SendString(text, 1);
SysFreeString(text);
}
}
调用SendChar, 传递一个日语字符作为参数:
SendChar('か');
为什么在日语版和其他语言版上显示出来都是乱码呢?
日语
设备
接口

网友A:
是不是Unicode的问题,刚开始看输入法,还没有看到相关的部分

网友B:
看看你的那个“か”的值到底是不是UNICODE编码,到UNICODE编码表中是能够查到的,如果不是的话,应该就是乱码了。如果是UNICODE编码的话在你的日文系统上应该就不会是乱码。

网友C:
为什么用BSTR,BSTR前面有长度前缀,好像是4个字节,只可直接用WCHAR

网友D:
我在调用函数的时候搞错了:
SendChar('か');
应该调用为:
SendChar(L'か');
因为8位的ASCII根本无法表示'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