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其中if(irtime<63&&irtime>=33)63与33是怎么算得的??

楼主:
/*-----------------------------------------------
  名称:遥控器红外解码数码管显示
  公司:上海浩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编写:师访
  日期:2009.5
  修改:无
  内容:按配套遥控器上1-9会在数码管上对应显示
------------------------------------------------*/
#include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clude

#define TURE 1
#define FALSE 0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unsigned char const dofly[]={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变量声明                                    */
/******************************************************************/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
/*                    函数声明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void Ir_work(void);
void Ircordpro(void);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
/*                    外部中断0函数                               */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using 0//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irtime=0;startflag=1;}

}

/******************************************************************/
/*                   定时器0初始化                                */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
/*                   外部中断初始化                               */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                    红外键值处理                                */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P0=dofly[1];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1:P0=dofly[2];break;//2
                         case 2:P0=dofly[3];break;//3
                         case 3:P0=dofly[4];break;//4
                         case 4:P0=dofly[5];break;//5
                         case 5:P0=dofly[6];break;//6
                         case 6:P0=dofly[7];break;//7
                         case 7:P0=dofly[8];break;//8
                         case 8:P0=dofly[9];break;//9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
/*                    红外解码函数处理                            */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
             value=value|0x80;
                        }
          else
                    {
             value=value;
                        }
          if(j<8)
                    {
                         value=value>>1;
                        }
           k++;
         }
     IRcord=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

void main(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P2=0x00;//1位数码管全部显示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

网友A:
这是根据定时器的溢出周期以及待测红外脉冲的宽度计算出来的。

网友:
能不能列个演算过程给我看,谢谢!

网友: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在这里计算的 楼主看下这个时钟中断的间隔是多少就行了大致应该在0.3ms左右就对了

网友B:
我一般使用0.14ms中断一次,解头码时有个9ms的判断,所以次数就是71次(10ms)至58次(8ms)那样!

if(irtime <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它这个好像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中断好像是在0.135ms到0.15之间的一个数,<63是为了不超出9ms。>=33是为了保证大于4ms。确保他是头码判断所需要的9ms和4.5ms的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使用0.14ms中断一次,解头码时有个9ms的判断,所以次数就是71次(10ms)至58次(8ms)那样!

if(irtime <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它这个好像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中断好像是在0.135ms到0.15之间的一个数, <63是为了不超出9ms。>=33是为了保证大于4ms。确保他是头码判断所需要的9ms和4.5ms的范围!

你说的时间不对
楼主用的是下降沿中断,而遥控器的Lead code是9ms的低电平然后在4.5ms的高电平
在下降沿中断发生时irtime置0,然后计时器开始计时,过了13.5ms后才有第二个下降沿。因此这里的irtime 实际是整个Lead code 的长度

网友: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所以时与电平无关的,只是时间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 code
    irdata=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所以时与电平无关的,只是时间长度!

在函数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using 0//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也就是下降沿中断函数里,{irtime=0;startflag=1;} 也就是第一次下降沿时时间清空了,就是为了测量两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长度.

网友:
其实也可以根据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来推测时间中断时在哪个范围,遥控器是PWM调制,所以0是1.125ms,1是2.25ms。也就是说7是在这之间的的时间,还有一点就是,楼主这个程序写的实在是不漂亮,注释有的都不对,这里和晶振有个毛关系,只是时间中断函数决定的,顶多就是cpu快点时间中断能及时执行罢了,还有case语句都没有default,头文件竟然还有stdio.h,全局变量至少可以节省2个不用,中间的处理。。。

网友:
(2^n+初值)*12*周期=定时得出来的.
66:9ms低电平
33:4.5ms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根据定时器的溢出周期以及待测红外脉冲的宽度计算出来的。
一个延时 9ms+4.5m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使用0.14ms中断一次,解头码时有个9ms的判断,所以次数就是71次(10ms)至58次(8ms)那样!

if(irtime <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它这个好像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中断好像是在0.135ms到0.15之间的一个数, <63是为了不超出9ms。>=33是为了……
为什么有的程序可以不写那几个13。5MS呢。比如3010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 code

    irdata=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所以时与电平无关的,只是时间长度!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这个定时器怎么初始化都是0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使用0.14ms中断一次,解头码时有个9ms的判断,所以次数就是71次(10ms)至58次(8ms)那样!

if(irtime <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它这个好像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中断好像是在0.135ms到0.……

3010函数是什么不知道,如果编码不是NEC的就不会是13.5ms。
楼主可以先看下编码规则,资料如下
http://d.download.eeworld.net/down/1450980/j10chines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也可以根据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来推测时间中断时在哪个范围,遥控器是PWM调制,所以0是1.125ms,1是2.25ms。也就是说7是在这之间的的时间,还有一点就是,楼主这个程序写的实在是不漂亮,注释有的都不对,这里和晶振有个毛关系,只是时间中断函数决定的,顶多就是cpu快点时间中断能及时执行罢了,还有case……

恩,说的好,这个我也感觉和晶振没有关系,它是自动重装一次是0.256ms。如果要是1的话,大概是2.25\0.256=8.78.也就是说 我认为应该是9.

网友:
经测试,红外接收头IR1308默认为高电平,TC9012在载波头码前还有一段9ms的低电平,所以会产生一次中断,载波头码发送完(4.5)后又一次中断,共13.5ms

网友:
请教各位高手:用这个程序处理数据,为什么处理后液晶显示为:00、FF、数据码、数据码反码?

网友:
TC9012的,求教高手

为什么处理好后,显示的是00 FF 数据码 数据码反码

/*-----------------------------------------------
  名称:IIC协议 PCF8591ADDA转换
  日期:2009.5
  修改:无
  内容:此程序通过IIC协议对DAAD芯片操作,读取电位器的电压,并输出模拟量(不是电位器的电压),用LED亮度渐变(用num自加)指示
  结果:成功!LED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包含NOP空指令函数_nop_();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addwr 0x90
#define addrd 0x91

sbit scl=P1^1;
sbit sda=P1^2;

bit adflag;

uchar code Data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7段数共阴码管段码表
uchar data Display[2];//定义临时存放数码管数值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初始化定时器1
------------------------------------------------*/
void init_timer1()
{
 TMOD=0x10;
 TH1=0xff;
 TH0=0;
 EA=1;
 TR1=1;
 ET1=1;
}
/*------------------------------------------------
                    启动IIC总线
------------------------------------------------*/
void start()
{
 sda=1;
 _nop_();
 scl=1;
 _nop_();
 sda=0;
 _nop_();
 scl=0;
}
/*------------------------------------------------
                    停止IIC总线
------------------------------------------------*/
void stop()
{
 sda=0;
 _nop_();
 scl=1;
 _nop_();
 sda=1;
 _nop_();
 scl=0;
}
/*------------------------------------------------
                   应答IIC总线
------------------------------------------------*/
void ack()
{
 sda=0;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
              非应答IIC总线
------------------------------------------------*/
void NoAck()
{
 sda=1;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uchar num)
{
 uchar temp,bitcount;
 temp=num;
 for(bitcount=8;bitcount>0;bitcount--)
 {
  scl=0;
  _nop_();
  if((temp&0x80)==0x80)
   sda=1;
  else
   sda=0;
  temp=temp<<1;
  scl=1;
  _nop_();
 }
 scl=0;
}
/*------------------------------------------------
               读入一个字节并返回
------------------------------------------------*/
uchar Read()
{
 uchar temp=0;
 uchar num=8;
 sda=1;
 while(num)
 {
  scl=0;
  _nop_();
  scl=1;
  _nop_();
  if(sda)
  {
   temp=temp|0x01;
  }
  else
  {
   temp=temp&0xfe;
  }
  if(num-1)
  {
   temp=temp<<1;
  }
  num--;
 }
 return(temp);
}
/*------------------------------------------------
                    写入DA数模转换值
------------------------------------------------*/
void DAC(uchar Data)
{
 start();
 send(addwr); //写入芯片地址
 ack();
 send(0x42);  //写入控制位,使能DAC输出
 ack();
 send(Data);   //写数据
 ack();
 stop();
}
/*------------------------------------------------
                 读取AD模数转换的值,有返回值
------------------------------------------------*/
uchar ReadADC(uchar Ch1)
{
 uchar temp;
 start();
 send(addwr); //写入芯片地址
 ack();
 send(0x00|Ch1);
 ack();//写入选择的通道,本程序只用单端输入,差分部分需要自行添加
                    //Chl的值分别为0、1、2、3,分别代表1-4通道

 start();
 send(addrd); //读入地址
 ack();
 temp=Read(); //读数据
 scl=0;
 NoAck();
 stop();
 return(temp);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num;
 init_timer1();
 while(1)
 {
  DAC(num);  //DA输出,可以用LED模拟电压变化
  num++;   //累加,到256后溢出变为0,往复循环。显示在LED上亮度逐渐变化

  delay(20); //延时用于清晰看出变化
  if(adflag==1) //定时采集输入模拟量
  {
   adflag=0;
   Display[0]=Datatab[(ReadADC(0))/50]|0x80;//处理0通道电压显示
     Display[1]=Datatab[((ReadADC(0))%50)/10];

/*   Display[2]=Datatab[((ReadADC(1))/50)]|0x80;//处理1通道电压显示 此通道暂时屏蔽,可以自行添加
     Display[3]=Datatab[((ReadADC(1))%50)/10];

   Display[4]=Datatab[((ReadADC(2))/50)]|0x80;//处理1通道电压显示 此通道暂时屏蔽,可以自行添加
     Display[5]=Datatab[((ReadADC(2))%50)/10];

   Display[6]=Datatab[((ReadADC(3))/50)]|0x80;//处理1通道电压显示 此通道暂时屏蔽,可以自行添加
     Display[7]=Datatab[((ReadADC(3))%50)/10];*/
  }

 }
}
/*------------------------------------------------
                   定时器中断程序
------------------------------------------------*/
void Timer1_isr()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j;
  TH1=0xfb;  //重新赋值
  TL1=0x00;
 j++;
 if(j==200) //本程序,采样时间多少无所谓
 {
  j=0;
  adflag=1;
 }
 P0=Display[count];
 P2=count;
 count++;
 if(count==2)
 {
  count=0;
 }
}

网友:
应该是用13.5/0.256算出来的   但是应该是36,这样也不会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