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唤醒系统的中断源,在哪个寄存器设置??

楼主:
为什么我有的外部中断能唤醒,有的却不能呢??

还想问一下是不是有一个专门的寄存器能设置只允许某些外部中断可以唤醒系统??

看了三星的datasheet,貌似是不用设置任何一个EINT都能唤醒系统,但我的系统却不是这样。

网友:
对于Power_OFF模式,系统只能通过EINT[15:0]或 RTC alarm 的中断唤醒,一般在进入睡眠前都要设置GPFCON寄存器,把EINT0、1、2作为唤醒中断源。

网友A:
在系统休眠的时候 会设置唤醒源的 那段是汇编代码
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http://www.cnblogs.com/zq2002/archive/2008/07/24/1250627.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系统休眠的时候 会设置唤醒源的 那段是汇编代码
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http://www.cnblogs.com/zq2002/archive/2008/07/24/1250627.html

这个文章不错,我就是照做弄出来的。

网友:
S3C2416的是PWRCFG可以设置RTC唤醒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