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的spi0硬件中断是怎么触发的?

楼主:
在S3c2440_intr.h中 spi0的IRQ的值是22,我用KernelIoControl将spi0的IRQ转换成了逻辑中断值。并与事件相关联了,这样只要中断一发生,就可以调用IST函数了。
请问,这个硬件中断是靠什么发生的呢?是靠硬件把某个脚拉低,还是怎样?还是靠软件用SetEvent函数把该事件设为有信号?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9/02/05/3864269.aspx

不说了,有人说的更好了,看看这个吧。

网友A:
有接口都有底层固件(硬件逻辑)的----去看看FPGA/CPLD/ASIC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接口都有底层固件(硬件逻辑)的----去看看FPGA/CPLD/ASIC就清楚了

那些东西看不懂啊。
如果你知道,能否直接告诉下。
是不是每发送完一个byte或者接受到一个byte硬件会自动产生中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