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
    老板要求做一个什么视频监测的东西。要求就是把usb摄像头摄下的视频存储到U盘。不需要实时显示,可以不用压缩,同时只要能录制10分钟左右的视频就行。。
    我对嵌入式,硬件都不懂,所以问些浅显的问题
1)摄像头,U盘中间是用什么好??DSP,ARM,还是单片机?(考虑成本和复杂性)
2)应该学习哪方面的知识才能做出来这个东西。

    希望大家能多提点意见,谢谢咯

网友:
好像 很多开发板就能实现楼主 所要的功能吧。

建议楼主去淘宝 看看2440 或2410的开发板,带摄像头的开发板,

网友A:
用单片机处理有点牵强,建议用DSP,你要学ARM的话还得跑系统,可能学习过程比较长。现在DSP学起来相对快一些,要用摄像头摄像就需要用到视频采集,传输等知识,要存到优盘里面?是不是采好之后直接存过去就行了?你这个要用到视频采集卡,有点贵哟!你们老师让你做这个干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处理有点牵强,建议用DSP,你要学ARM的话还得跑系统,可能学习过程比较长。现在DSP学起来相对快一些,要用摄像头摄像就需要用到视频采集,传输等知识,要存到优盘里面?是不是采好之后直接存过去就行了?你这个要用到视频采集卡,有点贵哟!你们老师让你做这个干嘛呀?

我问了下同学,说dsp都比较贵,一般上千。有便宜些又适合做这块的吗?
是直接存储过去,不用进行压缩处理的。这样是不是可以用个便宜点的东西?太贵老板肯定不让买。
我也不知道他要做这个干什么,主要是老板也不懂这块。哎。。。

网友:
我看来只能来学习了,纯属学习!

网友:
用16位的单片机即可实现,这涉及到USB协议,视频解码和单片机原理,还是比较复杂

网友:
就你的情况看,DSP最合适!

网友:
10分钟的AVI,如果不压缩的话,会非常大的。
如果考虑成本,可能用ARM比较好,DSP一般都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处理有点牵强,建议用DSP,你要学ARM的话还得跑系统,可能学习过程比较长。现在DSP学起来相对快一些,要用摄像头摄像就需要用到视频采集,传输等知识,要存到优盘里面?是不是采好之后直接存过去就行了?你这个要用到视频采集卡,有点贵哟!你们老师让你做这个干嘛呀?

我问了下同学,说dsp都比较贵,一般上千。有便宜些又适合做这块的吗?……

dsp怎么会上千呢?你是想直接买开发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