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GPRS模块的时候模块一直注册不了网络

楼主:
敲AT+CREG?命令 返回0,2.
按照手册上的说明是模块一直在寻找网络
换了卡也是没用
用AT+CSQ查看信号强度返回17,0
貌似信号上也没有问题
请各位大哥帮帮忙帮我找一下原因

网友:
gprs模块拨号无非涉及:
天线、模块、卡。
既然有信号值,说明天线好的,虽然信号值很低。
能发at命令说明模块好的。
那就看卡了。换了卡只能说明卡是好的。卡槽也许接触不好了。
用at查一下卡,看看能不能正确读到卡信息。

网友:
AT+ CCID
也能读到卡号啊。

at+creg?
+creg:0,0
为什么老是找不到基站呢?

网友:
使用AT+CPIN命令看是否为需要PIN码等信息;查看天线是否连接好。

网友:
应该是信号不稳定吧,GPRS用的也是GSM网络,只是通道不一样而已,既然有信号就说明你已经连接到网络了啊,不知道你说的查找网络具体是什么意思,再有就是看看你的卡开通GPRS功能了没有

网友:
对 你的 卡 开通了GPRS 没

网友:
以前这张卡发短信打电话什么的是可以的啊,现在打电话返回的都是NO DIALTONE。

网友:
AT+CREG?返回+CREG:0,0不是说没有注册吗,我的意思是连注册都注册不上,而且卡没有欠费。

网友:
我只要发短信也要开GPRS吗?

网友:
楼主说是无法注册移动网络,和卡开不开通GPRS服务有什么关系?
看看能不能打电话,看是不是模块射频部分有问题。

网友:
你如果只要发送短信的话,只要CSQ正常了,你发送就好了哦,你查询CREG干吗?
你不会先马上发送一下试试哦。

网友:
问题找到了,电源模块电流太小。
CREG是看卡有没有注册,没有被注册有信号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