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驱动暴露的服务接口,如果不借助系统的API,应用程序如何直接调用。

楼主:
    流驱动加载后,其他驱动或上层应用程序如何直接调用它的接口函数,而不必使用API的CreateFile,writeFile,IOControl进行操作。
    例如导出函数
PXA_STATUS_T I2C_WriteData(UINT8 ucSlaveAddr,
                           UINT8 *pucBytesBuf,
                           UINT32 ulBytesCount,
                           BOOL bSendStopFlag,
                           PXA_I2C_PRIORITY_LEVEL_T enPriorityLevel)
通常的流驱动是调用系统API WriteFile来间接调用writeData,如果要直接调用writedata该如何实现那?

网友:
为什么要直接调用呢?
如果是wince5及其以前的版本,你可以用loadlibrary+getprocaddress的方法做,这样做不规范。
尽量用系统调用吧。

网友:
I2C 驱动啊!

你是不是搞的复杂了点?

我估计你把应用层的一些东西做到驱动里了;

如果能重新部署一下,在驱动中的功能应该是单一的;

一些逻辑操作应该放到应用层来做,I2C 驱动只负责发送数据,不需要知道数据干什么。

网友:
LZ很奇怪

网友:
驱动层就是驱动层
应用层就是应用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直接调用呢?
如果是wince5及其以前的版本,你可以用loadlibrary+getprocaddress的方法做,这样做不规范。
尽量用系统调用吧。

您说的这种方法是加载本地DLL文件时用的方法吧,可是驱动的DLL已经在系统启动是加载过了,而且不在本地目录,在windows目录下。也可以这样做吗,wince5.0和wince6.0在这方面的做法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2C 驱动啊!

你是不是搞的复杂了点?

我估计你把应用层的一些东西做到驱动里了;

如果能重新部署一下,在驱动中的功能应该是单一的;

一些逻辑操作应该放到应用层来做,I2C 驱动只负责发送数据,不需要知道数据干什么。

没办法,驱动程序是别人提供的,如果没有合适的调用方法我就只好自己重写驱动了。

网友B:
楼主在操作什么器件啊,我最近也在操作一个 I2C 接口的 FM Radio ,驱动和应用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操作什么器件啊,我最近也在操作一个 I2C 接口的 FM Radio ,驱动和应用都做。

操作EEPROM。

TARGETLIBS=\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I2C_DRV_$(_TGTSOC_PFX).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ost_$(_TGTSOC_PFX).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DEPPATH)\clkmgr_$(_TGTSOC_PFX).lib\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runtime_context_drvapp_stub_$(_TGTSOC_PFX).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DEPPATH)\$(_TGTPLAT_PFX)_MFP.lib

这是sources文件里的部分内容,有什么可以借鉴的东西吗?

网友B:
是 ATMEL 公司的 AT24C 系列的吗?

这个很多人都做过啊,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问题;

直接用标准的流驱动做即可;

I2C 可以采用中断方式,也可以采用查询方式(要简单些);

然后在应用程序中:

CreateFile

WriteFile

ReadFile

CloseFile

楼主,看来你把简单的问题搞的复杂了。

网友A:
开机自动加载的驱动,就只能用标准API做了。
楼主为什么要绕过设备管理器呢?有什么特殊需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 ATMEL 公司的 AT24C 系列的吗?

这个很多人都做过啊,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问题;

直接用标准的流驱动做即可;

I2C 可以采用中断方式,也可以采用查询方式(要简单些);

然后在应用程序中:

CreateFile

WriteFile

ReadFile

CloseFile

楼主,看来你把简单的问题搞的复杂了。

这个驱动是我们公司外包的,他的很多驱动程序都调用了这个函数接口,他们这样写可能是为了自己的驱动程序调用方便。
如果应用程序不能直接调用的话,那我只能把驱动改为标准流接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自动加载的驱动,就只能用标准API做了。
楼主为什么要绕过设备管理器呢?有什么特殊需求吗?

他的init函数是标准的流驱动,所以我觉得系统启动的时候这个DLL也被加载了,远程工具观察注册表的active域确实有I2C的内容,线程观察NK.EXE下也有这个I2C.dll。

应为这个函数还被其他驱动调用,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其他驱动程序的调用方便。

网友A:
那你是要扩展这个驱动的功能,又不影响其它调用?
你可以在deviceIocontrol中实现你的新功能,或者封装一个新的驱动,底层通讯调用i2c驱动,或者把与通讯无关的事情转到应用层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要扩展这个驱动的功能,又不影响其它调用?
你可以在deviceIocontrol中实现你的新功能,或者封装一个新的驱动,底层通讯调用i2c驱动,或者把与通讯无关的事情转到应用层做。

多谢,看形势只能改驱动了。

网友:
没人顶贴了?还有其他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