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做了个时钟,单片机显示在时钟跳转到日期时出现乱码,各位大虾帮忙,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各位大虾,帮小弟找找错误,这是我的一个单片机程序,做的是一个时钟,用的ATMEL89C51单片机,显示在数码管7SEG-MPX8-CC-BLUE数码管上,但是在日期和时钟跳转时会出现乱码,而单独运行不会,其中P3口作为数码管的位选,P0作为时钟输出,P2作为日期输出,各位大虾请抽出点时间帮我看看,本人不胜感激!!!!

这是源代码:
//////////////////伪指令,类似于宏定义一下
S_SET        BIT        P1.1 ;秒设置
M_SET        BIT        P1.2 ;分设置
H_SET        BIT        P1.3 ;时设置
D_SET   BIT P1.4 ;天设置
MON_SET BIT P1.5 ;月设置
Y_SET   BIT P1.6 ;年设置
SELE    BIT P1.0 ;日期与时钟转换开关,高电平时钟,低电平日期

///////////内容存储地址
SECOND        EQU        30H
MINUTE        EQU        31H
HOUR        EQU        32H
SYMBOL        EQU        34H           ;中断1s标志
DAY     EQU 35H
MONTH   EQU 36H
YAER    EQU 37H

/////////////////程序段说明伪指令
        ORG          00H
        SJMP  START
        ORG          0BH         ;中断入口
        LJMP  INT_T0
//////////////////////始循环
START:
        MOV          DPTR,#TABLE        ;初始化
        SETB  SELE
        MOV          HOUR,#23
        MOV   MINUTE,#59
        MOV          SECOND,#45
        MOV   DAY,#15
        MOV   MONTH,#06H
        MOV   YAER,#10
        MOV          SYMBOL,#00
        MOV          TMOD,#01H           ;定时模式,16位计数器
        MOV          TH0,#(65536-50000)/256        ;T0定时50MS
        MOV          TL0,#(65536-50000)MOD 256
        MOV          IE,#82H          ;中断设置,开中断允许,开定时器T0中断允许
        SETB  TR0

/////////////////////////////////////显示循环
RELOOP1:
    LCALL DISPLAY
        JNB          S_SET,S1    ;是否有要设置的,如果有,进入设置
        JNB          M_SET,S2
        JNB          H_SET,S3
        JNB   D_SET,S4
        JNB   MON_SET,S5
        JNB   Y_SET,S6
        LJMP  RELOOP1         ;没有,再次进入循环RELOOP1

///////////////秒钟设置
S1:
        LCALL DELAY
        JB    S_SET,RELOOP1        ;S_SET为1时,返回到显示循环
        INC          SECOND
        MOV          A,SECOND
    CJNE  A,#60,UP0  ;秒钟与60比较,相等,顺序执行,否则,转UP0
    MOV          SECOND,#0  ;置0
    LJMP  K1             ;跳转到K1,将分加1

///////////////////////////////
S2:
    LCALL DELAY
        JB    M_SET,RELOOP1  ;M_SET为1时,返回到显示循环

///////////////////////////分钟设置
K1:        INC          MINUTE            ;由于秒钟到了59转60,因此分钟加1
        MOV          A,MINUTE
        CJNE  A,#60,UP1            ;分钟与24比较,相等,顺序执行,否则,转UP1
        MOV          MINUTE,#0     ;置0
        LJMP  K2                ;跳转到K2,将时加1

///////////////////////////////
S3:
    LCALL DELAY
        JB    H_SET,RELOOP1         ;H_SET为1时,返回到显示循环

////////////////////////////////
K2:
        INC          HOUR         ;由于分钟到了59转60,因此时钟加1
        MOV          A,HOUR
        CJNE  A,#24,UP2    ;时钟与24比较,相等,顺序执行,否则,转UP2
        MOV          HOUR,#0           ;时钟置0
        MOV          MINUTE,#0    ;分钟置0
        MOV          SECOND,#0    ;秒钟置0
        LJMP  K3                   ;跳转到K3,将天加1

/////////////////////////////////////
S4:
    LCALL DELAY
    JB    D_SET,RELOOP

////////////////////////////
K3:
    INC   DAY
    MOV   A,DAY
        CJNE  A,#31,UP3             ;天与30比较,相等,顺序执行,否则,转UP3
        MOV   DAY,#0
        LJMP  K4

////////////////////////////////
S5:
    LCALL DELAY
    JB    MON_SET,RELOOP

/////////////////////////////////
K4:
    INC   MONTH
    MOV   A,MONTH
        CJNE  A,#13,UP4                ;月与12比较,相等,顺序执行,否则,转UP4
        MOV   MONTH,#0
        LJMP  K5

////////////////////////////////
S6:
    LCALL DELAY
    JB    Y_SET,RELOOP

/////////////////////////////
K5:
    INC   YAER
    MOV   A,YAER
        CJNE  A,#99,UP5
        MOV   YAER,#0
        MOV   MONTH,#0
        MOV   DAY,#0
    LJMP  RELOOP

////////////////////////////
RELOOP:
    LJMP  RELOOP1

///////////////////////////UP1--UP6为扫描设置端口,当恢复高电位时,返回主循环
UP0:
    JB    S_SET,RELOOP    ;等待返回显示循环
        LCALL DISPLAY
        SJMP  UP0

/////////////////////////
UP1:
    JB          M_SET,RELOOP          ;等待返回显示循环
        LCALL DISPLAY
        SJMP  UP1

////////////////
UP2:
    JB    H_SET,RELOOP          ;等待返回显示循环
        LCALL DISPLAY
        SJMP  UP2

//////////////////////////
UP3:
    JB          D_SET,RELOOP          ;等待返回显示循环
        LCALL DISPLAY
        SJMP  UP3

///////////////////////////
UP4:
        JB          MON_SET,RELOOP  ;等待返回显示循环
        LCALL DISPLAY
        SJMP  UP4

/////////////////////////
UP5:
    JB          Y_SET,RELOOP          ;等待返回显示循环
        LCALL DISPLAY
        SJMP  UP5

///////////////////////////////////
///////////////////////////////////T0中断服务程序,主要实现是秒钟加1计时以及进位问题
INT_T0:
    MOV          TH0,#(65536-50000)/256         ;装定时器定时器
        MOV          TL0,#(65536-50000)MOD 256
        INC          SYMBOL
        MOV          A,SYMBOL                ;标记给ACC
        CJNE  A,#20,RETURN  ;A等于20时,此时程序运行时间为1s,程序继续进行,否则中断返回
        INC          SECOND            ;秒钟加1

        MOV          SYMBOL,#0
        MOV          A,SECOND
        CJNE  A,#60,RETURN         ;秒钟与60相比较,相等继续执行,否则中断返回

        INC          MINUTE
        MOV          SECOND,#0             ;秒钟进位后置0
        MOV          A,MINUTE
        CJNE  A,#60,RETURN         ;分钟与60相比较,相等继续执行,否则中断返回

        INC          HOUR
        MOV          MINUTE,#0                 ;分钟进位后置0
        MOV          A,HOUR
        CJNE  A,#24,RETURN         ;时钟与24相比较,相等继续执行,否则中断返回

        MOV          HOUR,#0             ;新的一天,全部清0
        MOV          MINUTE,#0
        MOV          SECOND,#0
    MOV          SYMBOL,#0

    INC   DAY                      ;新的一天到来,天数加1
    MOV   A,DAY
    CJNE  A,#30,RETURN          ;天数与30相比较,相等继续执行,否则中断返回

    INC   MONTH
    MOV   DAY,#0
    MOV   A,MONTH
    CJNE  A,#12,RETURN

    INC   YAER
    MOV   MONTH,#0
    MOV   A,YAER
    CJNE  A,#99,RETURN

    MOV   YAER,#0         ;到一百年了,年月日以及标志全部清0
    MOV   MONTH,#0
    MOV   DAY,#0
    MOV          SYMBOL,#0

/////////////////////////////中断返回
RETURN:
   RETI

/////////////////////////////////
//////////////////////////时钟显示,数据从P0口输出
DISPLAY:
        LCALL DELAY
    JNB   P1.0,SHIFT_DATE  ;P1.0为0,跳转显示日期
    MOV          A,SECOND         ;秒送ACC
        MOV          B,#10
        DIV          AB             ;秒钟的十位送A,个位送B
        CLR          P3.6           ;P3.6置0,秒钟的高位位选通
        MOVC  A,@A+DPTR      ;查表
        MOV          P0,A           ;送秒的十位
        LCALL DELAY
        SETB  P3.6           ;置1,秒钟高位关闭
        MOV          A,B                 ;个位给A
        CLR          P3.7           ;秒钟的低位选通
        MOVC  A,@A+DPTR
        MOV          P0,A           ;送秒钟的个位
        LCALL DELAY
        SETB  P3.7           ;置1,秒钟低位关闭

        CLR          P3.5           ;将第三位弄成一杠
        MOV          P0,#40H
        LCALL DELAY
        SETB  P3.5

        MOV          A,MINUTE       ;分钟显示,原理同秒钟
        MOV          B,#10
        DIV          AB
        CLR          P3.3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3.3
        MOV          A,B
        CLR          P3.4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3.4

        CLR          P3.2                  ;将第六位弄成一杠
        MOV          P0,#40H
        LCALL DELAY
        SETB  P3.2

        MOV          A,HOUR               ;时钟显示,原理同秒钟
        MOV          B,#10
        DIV          AB
        CLR          P3.0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3.0
        MOV          A,B
        CLR          P3.1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3.1

        RET                            ;子程序返回

///////////////
SHIFT_DATE:
    MOV   P2,#00H
    AJMP  DISPLAY1

////////////////////////////////////
/////////////////////////////日期显示,数据从P2口输出
DISPLAY1:
        LCALL DELAY
    JB    P1.0,SHIFT_TIME        ;P1.0为1,跳转显示时间
    MOV          A,DAY                    ;天显示,显示原理和位置同秒钟
        MOV          B,#10
        DIV          AB
        CLR          P3.6
        MOVC  A,@A+DPTR
        MOV          P2,A
        LCALL DELAY
        SETB  P3.6
        MOV          A,B
        CLR          P3.7
        MOVC  A,@A+DPTR
        MOV          P2,A
        LCALL DELAY
        SETB  P3.7

        CLR          P3.5                     ;第三位置一杠
        MOV          P2,#40H
        LCALL DELAY
        SETB  P3.5

        MOV          A,MONTH           ;月显示,显示原理同分钟
        MOV          B,#10
        DIV          AB
        CLR          P3.3
        MOVC  A,@A+DPTR
        MOV          P2,A
        LCALL DELAY
        SETB  P3.3
        MOV          A,B
        CLR          P3.4
        MOVC  A,@A+DPTR
        MOV          P2,A
        LCALL DELAY
        SETB  P3.4

        CLR          P3.2                ;将第六位弄成一杠
        MOV          P2,#40H
        LCALL DELAY
        SETB  P3.2

        MOV          A,YAER                  ;年显示,显示原理同时钟
        MOV          B,#10
        DIV          AB
        CLR          P3.0
        MOVC  A,@A+DPTR
        MOV          P2,A
        LCALL DELAY
        SETB  P3.0
        MOV          A,B
        CLR          P3.1
        MOVC  A,@A+DPTR
        MOV          P2,A
        LCALL DELAY
        SETB  P3.1

        RET                            ;子程序返回

//////////////
SHIFT_TIME:
    MOV   P0,#00H
    AJMP  DISPLAY

////////////////////////////////
/////////////////////////延时5毫秒
DELAY:
    MOV          R6,#10
////////////////延时250*10*2us=5ms
D1:        MOV          R7,#250
        DJNZ  R7,$
        DJNZ  R6,D1
        RET

///////////////////字符表,共阴
TABLE:
        DB         3FH,06H,5BH,4FH,66H ,6DH,7DH,07H,7FH,6FH

///////////////////////结束
   END

网友:
这么长,还是汇编,我是不行了。楼主调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