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键盘汉字输入功能实现

楼主:
大家好!最近项目需求要求在wince下实现键盘汉字输入功能,但是现有平台是有个4*5的矩阵键盘,想问下怎么才能实现此功能?工作量有多大?因为对输入这块一直没有做过,不知道做的工作量到底有哪些?希望大家能够给与提示和帮助,谢谢!如有专门做着方面得公司和个人也可以提供联系方式谢谢喽!!!!

网友:
我有一款触摸直写的输入软件,将来也打算进行这一方面的开发…这一方面的好像要和系统API打交道的比较多,你可以多查点儿这方面的资料,另外就是消息处理机制方面的东西…职业+友情帮顶!

网友:
可以找找手机输入法 然后移植下

网友:
楼下想通过4*5键盘输入汉字?我们平时都是 用触摸手写输入 要不然就是USB键盘

网友:
这个功能自己实现比较难,还是买商业性的吧

网友:
usb键盘还得装驱动吧?买商业性的话能推荐厂家吗

网友A:
我们做的是手持设备,能用usb键盘吗

网友:
可以 只要有驱动 驱动是微软给带的,自己加上就行了 只是手持设备 托个USB键盘 不合适啊,呵呵
还是用手写的吧 比较方便

网友:
有卖这种键盘的吗,买来直接就可以用吗?

网友:
触摸屏应该效果更好,但是如果考虑成本,普通屏,用4*5的键盘实现,应该不太够用,驱动应该木方微软给的kbd模型,工作量应该不小!楼主好好弄,实现了告诉我们!

网友:
如果USB键盘 加驱动后,是可以用的  就跟我们USB鼠标一样

网友:
解决方法:1.先做键盘驱动,实现键盘输入。 2.找一个输入法(拼音、手写等)软件模块,嵌入到系统中。

还想顺便请教个问题:哪位用过笔画输入法?哪个公司的好一些,希望了解情况的告知一下,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的是手持设备,能用usb键盘吗

是驱动的

PS2的键盘也能用,不过要自己做驱动

网友:
通过和大家的沟通我总结了两个方案1是写键盘驱动,用ce自带的双拼或是买商业性的输入法;2是触摸屏手写输入,这样的话就要买商业性的手写输入法模块直接嵌入到软件中去;我们的板子已经实现6.4寸屏的触摸了,换个小屏应该不影响触摸屏这部分的驱动直接使用就可以了吧。上述两种方案不知大家怎么考虑的?还有不知哪种较容易实现?

网友:
如果买商业的拼音输入法的话,都有哪些好点的公司望大家能推荐下,有关手写的是不是就是汉王做的比较好啊?

网友:
键盘驱动好写吗?有可以参考的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