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编译linking错误

楼主:
小弟刚刚接触wince6开发,对编译这块还不熟悉,碰到一个比较弱智而棘手的问题,希望各位大牛支个招

我在src\bootloader\xyz目录下写了一些东西,其中包括函数foo()
src\bootloader\xyz\abc.h里面暴露出foo()函数原型
src\bootloader\xyz\abc.cpp里面实现了函数foo()

然后我希望在src\bootloader\eboot\main.c调用函数foo()

我在main.c里面添加了 #include "../xyz/abc.h"

编译通过,link出错,err原因如下:
Error        3        BUILD: [01:0000000094:ERRORE] main.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foo referenced in function callerfuction

============================================================================================

是否需要修改src\bootloader\eboot\base\sources文件? 应该如何修改?

谢谢!

网友:
SOURCELIBS= \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ny_foo.lib \

在source文件里面添加了以上的代码 问题解决

网友:
我在编写NANDFALSH驱动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现象,这是因为你的源代码main.c里面添加了 #include "../xyz/abc.h",但是编译完成进行链接的时候,由于没有包括有该函数的库文件,PB是不认识它的,所以需要在SOURCES文件中添加以上代码。

小弟也刚接触WINCE不久,不知道回答是否正确,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