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上对FIQ怎么处理

楼主(2009-10-21):
软件上对FIQ怎么处理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一般情况下,OAL和Kernel里面对FIQ是怎么处理的?它和VIC哪个更加快一点?
软件

网友A:
FIQ貌似不经过ISR的,优先级就不一样 当然比VIC快啦!

网友B:
fiq走向量表................................

网友C:
搞错了,呵呵,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