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River自己定义的打印输出函数为什么没有输出

楼主:
在sysHwInit()中调用的一个子函数中有一个windriver自己定义的宏函数,是打印输出的
#ifdef VXBUS_DEBUG_ON

int usrBusDebugLevel = 0;

#undef VXB_DEBUG_MSG
#define VXB_DEBUG_MSG(lvl,msg,a,b,c,d,e,f) if ( usrBusDebugLevel <= lvl ) printf(msg,a,b,c,d,e,f)

#else /* VXBUS_DEBUG_ON */

#undef VXB_DEBUG_MSG
#define VXB_DEBUG_MSG(lvl,msg,a,b,c,d,e,f)

#endif /* VXBUS_DEBUG_ON */

vxbDeviceAnnounce()这个函数中有调用
VXB_DEBUG_MSG(1,"vxbDeviceAnnounce(0x%08x(%s))\n", (int)pDev,
                (int)pDev->pName, 3,4,5,6);
没有打印输出

我已经把打印开关打开了,可以看出这个宏实际就是用printf()打印输出的,最后我直接在代码用调用printf()还是不能打印输出,请各位指点为什么? 我的输出设备是VGA 和 串口

网友:
sysHwInit()是在os内核启动之前调用的,这个串口以及标准输出设备还没有初始化好呢,当然不能打印了。

网友:
boot的时候还是点灯好了

网友:
To frank_zhou:串口已经初始化好了,这个函数是在串口初始化之后执行的,VGA也已经初始化了。
              这个是风河自己添加的打印信息,我想问的是如果不能打印输出为什么风河还要添加呢?

To zkyd41:boot点灯的确比较好,我已经定位到是哪里的问题了,就是想问问风河的这打印函数不能输出为什么风河还要添加?

  谢谢大家啊!

网友:
默认在sysHwInit()串口只是简单的核前初始化,并没有完全通的,要在sysHwInit2()中才初始化完成,才能作为标准输入输出的。
至于调试的宏,在调程序或驱动程序的时候加进去很正常,虽然现在最终的代码有部分在内核初始化之前不可打印,但不意味他们调试的时候不能在整个操作系统起来后调试的,可能只是在最终调试好了后再把部分代码的初始化部分按照vxworks的一贯做法放到了sysHwInit()之中。这点在调试一些驱动的时候很常见。

网友:
类似这类功能实际上在BSP里还有,实际上在我们自己的代码里也经常碰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