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如何通过注册表得知当前使用的网络接入点。

楼主(2010-03-30):
请教wince如何通过注册表得知当前使用的网络接入点。
如题,
小弟找到了HKEY_CURRENT_USER\Comm\RasBook这个表项,但是怎样判断哪个是现在当前的网络接入?
这么做的原因是想通过修改注册表更改当前的接入点,
哪位大侠显圣,指教一下小弟。多谢多谢
wince
接入点
网络
修改注册表
原因
WindowCE

网友A:
你可以去active里面看当前被加载的驱动有那些,可能就有你要的答案了

网友B:
记得有一个API可以判断哪个是活动的.可以遍历当前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