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系统中有几个task,其中一个task在执行过程中会 ...

楼主(2009-11-17):
vxWorks系统中有几个task,其中一个task在执行过程中会挂掉(SUSPEND),请问有可能是哪些原因?
如题。
我以前没有接触过此系统,不知道它是如何使用内存的……
----------
迷惑:一个task在执行过程中怎么会挂掉自己呢?task之间没有访问保护,写错地方了就是挂掉别的task或系统啊!
明白的此情况的,请提示一下!
谢谢。
系统
原因
如何

网友A:
SUSPEND一般都是因为主动挂起的,看看任务里面有没有调用taskSuspend

网友B:
用"tt"命令看下那个任务的栈,就知道挂到哪了。
这种问题很多,例如:
string s = "123";
printf("STR: %s\r\n", s); //这里应该用s.c_str()
或free/delete一个无效指针都会挂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