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的CE管脚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在操作flash芯片,以我的想法,应该每次和flash芯片交互的时候然后将CE拉低有效,完成后拉高,下次用的时候重复这样做.但是,我想知道在对flash芯片初始化的时候就直接对其ce管脚拉低,然后整个程序跑的过程中一直是地电位,也就是flash芯片一直是启动状态的,这样好不好?有没有什么坏处呢?会不会降低芯片的寿命等等..

网友:
没有人么?

网友A:
首先你的FLASH 与对应的处理器采用 总线连接 还是普通IO外扩?

如果对应的处理器 有总线扩展功能模块,只要开始配置好对应的寄存器,以后所用操作总线模块都自动进行相关处理与控制,无需我们 进行任何动作。

网友:
问题是芯片没有控制器呵呵,我是用普通IO外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elp...

首先,CS,CE这类线有效时会增加功耗,至于寿命。。我不知道,你可以找个FLASH的FAE问问。

其次,有些设计里,只有需要控制一片芯片,会有人直接把CE拉到GND上,但是如果多片,你就肯定需要去控制C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elp...

首先,CS,CE这类线有效时会增加功耗,至于寿命。。我不知道,你可以找个FLASH的FAE问问。

其次,有些设计里,只有需要控制一片芯片,会有人直接把CE拉到GND上,但是如果多片,你就肯定需要去控制CE了。

恩 谢谢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FLASH 与对应的处理器采用 总线连接 还是普通IO外扩?

如果对应的处理器 有总线扩展功能模块,只要开始配置好对应的寄存器,以后所用操作总线模块都自动进行相关处理与控制,无需我们 进行任何动作。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