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串口16c554能够打开关闭但不能通讯

楼主:
我现在吧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ERIAL 目录下的驱动文件移植到了bsp下,我打开注册表发现在active能够发现我的那个串口,我用we-hjb的串口调试助手发现能够打开关闭串口,同时我打开串口的时候发现相应串口的中断BSPIntrEnableIrq 函数已经调用,但是只是在我第一次调用这个串口的时候调用,后面再打开这个串口就不会再调用了,但是串口不能收发数据,我的中断应该怎么处理。我是按照优龙的162550的处理的中断。我需要修改pdd层的东西吗,还是能够直接把代码拷过来就用了。
这是我的调试信息
======COMINIT BEFORE GetSerialObject======
======here in CreateSerialObjectt======
:::IRQ_EINT8    OEMInterruptEnable
:::IRQ_EINT8    OEMInterruptEnable
COM_Close: (1 handles) total RX 0, total TX 0, dropped (mdd, pdd) 0,0
INFO: PwrButton: Mapped Irq 0x0 to SysIntr 0x17.
INFO: RebootButton: Mapped Irq 0x2 to SysIntr 0x18.
INFO: BattFLT: Mapped Irq 0x7 to SysIntr 0x19.
SMIVGX - CrystalFreqency = 0x0000000C.
SMIVGX - FrameBuffer Base = 0x08000000.
SMIVGX - Register Base = 0x0BE00000.
SMIVGX - SDRAM Base = 0x80000000.
Memory size undefined!
                                                 FOR XSCALE
Detect Card
m_pREG = 0x44300000
dwTmp=0x00000001!
MaxVideoMemorySize return 0x007f0000!
m_pLAW = 0x44500000
SMI::Init(SMISETTINGS *pss)
SetupVideoMemory!
memory size:8!
case 8 memory size:8!
dram_ctrl WORD :0x07b127c0!
MaxVideoMemorySize return 0x007f0000!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c - device 0x0101 func 63
::: Back Light On/Off
TDD_AllocateVm()
===============================================
CPU ID : S3C2410X(0x500000)
----------------------------------------------
MPLL Value :
M = 62, P = 2, S = 1
FCLK (12Mhz)          = 105000000
FCLK (16.9344Mhz) = 148176000
----------------------------------------------
CLKDIV Value :
CLKDIVN = 0x7
FCLK:HCLK:PCLK = 1:3:6
===============================================
TDD_DeallocateVm()
:::IRQ_EINT8    OEMInterruptEnable//这是刚打开串口的输出的中断调试信息
CPdd16550::XmitInterruptHandler! Write 0 byte to FIFO
CPdd16550::XmitInterruptHandler! Write 0 byte to FIFO
我台式机向开发板发东西的调试信息
CPdd16550::XmitInterruptHandler! Write 0 byte to FIFO
CPdd16550::XmitInterruptHandler! Write 0 byte to FIFO
CPdd16550::XmitInterruptHandler! Write 0 byte to FIFO
CPdd16550::XmitInterruptHandler! Write 0 byte to FIFO
CPdd16550::XmitInterruptHandler! Write 0 byte to FIFO
CPdd16550::XmitInterruptHandler! Write 0 byte to FIFO
CPdd16550::XmitInterruptHandler! Write 0 byte to FIFO
CPdd16550::XmitInterruptHandler! Write 0 byte to FIFO

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我的pdd层需要修改东西吗,我看到::trhredrun 已经有interruptdone 函数了
希望的到各位大侠的帮助 谢谢了

网友:
顶…不能上网真不放便

网友:
帮顶!!!
确认波特率什么的设置对否?

网友:
我用ads已经验证了硬件是好的 但是用wince 5.0 的自带的驱动就不能通信

网友:
使用应用程序读中断寄存器,看是否已经使能,使用示波器测量中断pin
注意FIFO使能,否则溢出错误这个芯片就不再产生中断。
——这是我的经验
good luck

网友:
现在能够发现能够把我的要发的数据写到fifo中去了 并且是我发几个它写几个到fifo 但是为什么我的串口台式机上还是没有见到数据呢  郁闷

网友:
嘿嘿,这个只能精神上支持了,确定硬件连线没有错?

网友A:
我ads下验证串口已经通了,但是我在网上看到好像要修改pdd的 今天去看一下pdd,但是 我觉得应该是中断配置有问题,不过在4.2下已经通了,我也是用的4.2下的中断配置,5.0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ads下验证串口已经通了,但是我在网上看到好像要修改pdd的 今天去看一下pdd,但是 我觉得应该是中断配置有问题,不过在4.2下已经通了,我也是用的4.2下的中断配置,5.0就不行了。

哈哈,我把4.2的移植到5.0/6.0 BSP,没有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ads下验证串口已经通了,但是我在网上看到好像要修改pdd的 今天去看一下pdd,但是 我觉得应该是中断配置有问题,不过在4.2下已经通了,我也是用的4.2下的中断配置,5.0就不行了。

正在做16550
一起讨论下:
QQ:502240410

网友:
呵呵 我想用纯5.0的

网友:
刚在AT91SAM9263下做完CE6.0的 欢迎外包啊 sky-liu@hotmail.com 15820435302

网友:
在CE5.0下也可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