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51单片机之间的区别

楼主:
以前用过EasyProbe 8052F单片机,现在在用C8051F060单片机
想把一个以前编写的程序移植过去
我想问下各位在外部变量的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和要注意的
因为我在移植后出现了诸如下面的警告: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VALUE
    MODULE:  E:\MCU\PROGRM_KEY_DIS\KEYDISC8051F060.OBJ (KEYDISC8051F060)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ALUE
    MODULE:  E:\MCU\PROGRM_KEY_DIS\KEYDISC8051F060.OBJ (KEYDISC8051F060)
    ADDRESS: 182FH
望各位指点!

网友:
单片机代码移植注意点:
1。特殊功能寄存器名称可能不同,地址可能不同,例如比较器模块,AD转换模块,SPI模块等等。
2。RAM空间大小可能不同。
3。伪指令可能不同。
4。编译配置可能不同。

仔细阅读两者的datasheet。

从所给信息看:你找到 地址182FH(ROM)的指令代码, 可能有个外部变量你没有定义,或者在作用域之外调用了该变量。

网友:
新华龙单片机,以前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代码移植注意点:
1。特殊功能寄存器名称可能不同,地址可能不同,例如比较器模块,AD转换模块,SPI模块等等。
2。RAM空间大小可能不同。
3。伪指令可能不同。
4。编译配置可能不同。

仔细阅读两者的datasheet。

从所给信息看:你找到 地址182FH(ROM)的指令代码, 可能有个外部变量你没有定义,或者在作用域之外调用了该变量。
正解

网友:
注意,C8051f单片机对于union的支持度有待考证,我也是多次遇到你说的错误,吧union类型的变量改为struct型,就通过编译了

网友: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点,尤其是1楼duojinian的指点
我的问题解决了,是extern的使用问题,希望大家在用的时候也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