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确定下这个稳压芯片啊

楼主(2009-11-02):
谁能帮我确定下这个稳压芯片啊
电路图如下:
f://稳压.bmp
原来我以为是TPS_系列的器件,封装就那么画了,后来去看了datasheet发现不对,1和3脚端接在TPS的稳压芯片没找到这种用法啊,帮忙看下
稳压
芯片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连图片都看不到的

网友B:
想帮你忙都没有办法的啊,那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C:
这不是简不简单的问题,是经验啊,我用的稳压芯片没几个,5脚的没用过,这是我从一块实际电路板上抄下来的,输入是7.8V,稳出的电压是5V,板子上用的是贴片器件,图片看不到我说下:
1脚3脚短接后接输入电压,前面的滤波整流电容组合是10UF的胆电容和0.1UF的无极电容的并联;
2脚接地,
4脚空接,
5脚输出,接了一个无极电容滤波,大小不清楚
具体是什么器件我真是以下难以确定,不知道怎么查啊

网友D:
LDO芯片 3脚是使能端,可以通过GPIO来控制LDO芯片输出的开和关,如果和1脚短接,表示输出电压一直有。

网友E:
不会是MIC5380吧,不过也不像。你确定输入是7.8V?还是8.4V
汗啊,我做了几年的电源,用过12V,24V,10V,9V,8.4V的好像没有用过7.8V的,我OUT 了

网友F:
顶下;没看到图。我用过的DCDC LDO 到时很多。只可惜看不到图。

网友G:
看到图就能拿分了

网友H:
我确定输入是7.8V,是两节电池,不过应该可以当做8V吧,感觉稳压管输入端偏差一点都不算什么。
十分感谢大家的帮忙,我已经把我的头像改成电路图了,大家可以看到了
由于不知道元器件,画封装时引脚命名上就随便参考了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