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很弱智的微机原理题目想请教高手

楼主(2009-04-02):
有个很弱智的微机原理题目想请教高手
问题:连接到64000h~6FFFFh地址范围上的存储器是用8k×8RAM芯片构成,该芯片要几片?
我算了一下8k*8就是代表地址总线A0~A12,D0~D7,但接下去我不知道这么计算了。请教高手
芯片
计算
微机原理
存储器
我不知道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CPU的数据位宽,以8086为例,数据位宽为16bit,所以8bit的RAM需要2片才能构成16bit数据位宽(一片做低8位,一片做高8位);
其次再考虑容量;
题目要求地址范围为:64000h~6FFFFh,即48K的容量,需要8K的RAM6片才能构成48K容量,再加上考虑数据位宽的问题(8bit×2=16bit),故所需的芯片数为:
6×2=12片;((((6FFFFh-64000h)+1)/1024)/8)*(16bit/8bit)=12

网友B:
需要的是6片,不管你的数据总线位宽是多少,地址的寻址单位都是字节。只不过总线位宽不一样,接法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