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idle 模式怎么进不了?

楼主:
请问一下:
    我用的是 wince6
    在配置 PB 的时候选了
        Battery Driver
        Power Management(Full)

    为什么系统就没有进入 OEMIdle 呢?

网友A:
LZ 是要问进 suspend, 还是进 idle, 还是 backlight off??

进不进 OEMIdle, 与 battery 及 power management 无关. 通常是有个 sleepless 的 thread.

Microsoft 在 Seattle, 难怪有部电影叫 Sleepless in Seattle.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是要问进 suspend, 还是进 idle, 还是 backlight off??

进不进 OEMIdle, 与 battery 及 power management 无关. 通常是有个 sleepless 的 thread.

Microsoft 在 Seattle, 难怪有部电影叫 Sleepless in Seattle.

Paul, Chao @ Techwa……

现在我想让系统由 ON 进入 useridle ,
但是不知道怎么样让系统进入 useridle

网友B:
OEMIdle 要进行注册表设置的。
请查找注册表。或者看PB帮助进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OEMIdle 要进行注册表设置的。
请查找注册表。或者看PB帮助进行设置。

注册表我用 common.reg 的默认设置,
系统默认的时候都把 IDEL 打开了啊
默认是 60S 进入 USERIDLE 啊~!

网友:
呵呵,我使用流驱动的 IOCTL 里面的
IOCTL_POWER_SET 实现了,具体方法可以查看我的博客~!
非常感谢大家,
结贴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