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通信!nRF2401和nRF24L01功率调节无效过

楼主:
大家好,遇到点问题,有点困惑,想在这上面看看有没有同志遇到类似问题。

最近设计的两款射频通信板,采用的射频芯片是nRF2401和nRF24L01,但是设置此两个芯片的发射功率时,发现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通信距离基本都保持比较远的距离,很难将距离控制的很近,也就是说这两个芯片的四档功率,不管设置在那一档,通信距离都差不多,基本上感觉不到明显差异,nRF2401是外接天线,nRF24L01使用的PCB板天线。

而使用nRF24LE1时功率调节有明显效果,通信距离有明显变化,此芯片也是集成的nRF24L01核,但是为什么这个芯片功率调节正常,而其他两款芯片(nRF2401和nRF24L01)的功率调节却没有效果呢?

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可有解决办法?
谢谢!

网友:
是否是你没有配置对啊?

另外对nRF2401和nRF24 配置对应的射频参数后,好像需要重新启动其射频功能模块。

网友:
如果没有配置对应该通信都成问题,但是目前通信及其他寄存器配置都没有发现问题,nRF24L01和nRF24LE1都是一样的配置方法啊,应该是不会出错的,但是nRF24L01功率调节没什么效果,nRF24LE1就效果很明显

网友:
想问下哪位高手知道射频输出功率和接收距离有什么关系?

是否输出功率只和发射有关,和接收没有关系?

因为目前我调节的是接收部分的射频输出功率,发现怎么调距离都没有明显变化。

网友:
再顶一下
一直搞不清楚输出功率和接收距离有没有关系
猜测应该是关系部大吧??

网友:
接收部分的射频输出功率是跟接收没关系,你接收的是空气中已经存在的载波。控制发射端的输出功率可以影响到接收的距离。还有就是调节接收灵敏度,不过2401芯片好像不能调

网友:
感谢回答,也就是说调节接收部分的输出功率是起不到调节距离的作用,必须调节发射部分的输出功率才有效?

网友:
这位兄弟还有其他好用的2.4G芯片介绍吗?

网友:
没做过芯片,都是直接买别人做好的小模块,用SPI控制
可以参考下迅通的PTR6000,HOPE的RFM12/22